[AT32 WorkBench] AT32 WorkBench常用功能12—USB Device Keyboard

楼主(2024-08-15):
AT32WorkBench常用功能 12
—USB Device Keyboard

AT32 WorkBench最新版下载地址:https://www.arterytek.com/file/download/1710

USB Keyboard工程建立

本文主要介绍如何基于AT32 WorkBench配置USB键盘
硬件环境
l  AT-START-F405
l  USB线缆

软件环境
l  AT32 Workbench
l  MDK5

配置步骤:
1.    打开AT32 WorkBench新建AT32F405RCT7工程
2.    在外设中打开USB_OTGHS1并选择设备,视情况选择是否勾选相关信号,本案例不勾选
3.    可以看到时钟配置菜单栏打了红叉  ,这是因为缺少12M外部晶振为OTGHS PHY提供时钟,所以需要在外设CRM中打开高速外部晶振。
4.    在中间件USB_DEVICE中选择OTGHS1设备类为Keyboard,HS设备描述符和端点FIFO可根据需要修改,本案例使用默认数值。
5.    点击生成代码,然后生成MDK_V5工程即可完成Keyboard基础工程的建立
6.    使用MDK_V5打开项目,对wk_usb_app_task()函数做如下修改,编译并下载到开发板
  void wk_usb_app_task(void)
  {
     /* add user code begin usb_app_task 0 */

     /* add user code end usb_app_task 0 */

     /* add user code begin usb_app_task 1 */

     /* add user code end usb_app_task 1 */

     /* hs device keyboard */
     /*
     after the the usb connected, user can use the  'usb_hid_keyboard_send_char' function
     to report keyboard events, for example, to report a char 'a' keyboard  event as follows:

     if(usbd_connect_state_get(&otg_core_struct_hs.dev) ==  USB_CONN_STATE_CONFIGURED)
    {
       usb_hid_keyboard_send_char(&otg_core_struct_hs.dev, 'a');
       usb_delay_ms(10);
       usb_hid_keyboard_send_char(&otg_core_struct_hs.dev, 0x00);
       usb_delay_ms(1000);
    }
     */

     /* add user code begin usb_app_task 2 */
         if(usbd_connect_state_get(&otg_core_struct_hs.dev)  == USB_CONN_STATE_CONFIGURED)
    {
       usb_hid_keyboard_send_char(&otg_core_struct_hs.dev, 'a');
      usb_delay_ms(10);
       usb_hid_keyboard_send_char(&otg_core_struct_hs.dev, 0x00);
      usb_delay_ms(1000);
    }
     /* add user code end usb_app_task 2 */
  }

7.    将光标置于可编辑处,然后将开发板HS_Device口连接到PC并复位,可以观察到键盘在不停的打出‘a’。

注意:对于USB_OTGFS来说,步骤相似,但可以不开启12M高速外部时钟,且输入到OTGFS控制器的时钟必须是48MHz。若选择hick to usbfs则可以解锁外设AAC功能,可以在AT32 WorkBench时钟配置界面进行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