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 WorkBench] AT32 WorkBench常用功能 16 —USB Device CDC

楼主(2024-08-15):
AT32WorkBench常用功能 16
—USB Device CDC

AT32 WorkBench最新版下载地址:https://www.arterytek.com/file/download/1710

USB CDC工程建立

本文主要介绍如何基于AT32 WorkBench配置USB虚拟串口
硬件环境
l  AT-START-F405
l  USB线缆

软件环境
l  AT32 Workbench
l  MDK5
l  串口上位机软件

配置步骤:
1.    打开AT32 WorkBench新建AT32F405RCT7工程
2.    在外设中打开USB_OTGHS1并选择设备,视情况选择是否勾选相关信号,本案例不勾选
3.    可以看到时钟配置菜单栏打了红叉    ,这是因为缺少12M外部晶振为OTGHS PHY提供时钟,所以需要在外设CRM中打开高速外部晶振。
4.    在中间件USB_DEVICE中选择OTGHS1设备类为CDC,HS设备描述符和端点FIFO可根据需要修改,本案例使用默认数值。
5.    点击生成代码,然后生成MDK_V5工程即可完成CDC基础工程的建立
6.    使用MDK_V5打开项目,编译并下载到开发板,然后将开发板HS_Device口连接到PC并复位,打开串口上位机软件,可以给CDC设备发送数据,本案例CDC设备会将收到的数据再返回给上位机

注意:对于USB_OTGFS来说,步骤相似,但可以不开启12M高速外部时钟,且输入到OTGFS控制器的时钟必须是48MHz。若选择hick to usbfs则可以解锁外设AAC功能,可以在AT32 WorkBench时钟配置界面进行确认。

@muyichuan2012 :有解决吗,目前也有同样需求
@xiaoyu4819 :您好,解决了吗,我也有相同需求
@xiaoyu4819 :这个有点难度,我先记录下来,后面研究怎么实现
您好,有USB虚拟出多个CDC设备的工程吗?比如虚拟出4个串口。

网友A:
使用AT32WorkBench开发AR32真的太方便了,这应该是国产最好用的图形化编程工具了

网友B:
V1.1.000新版版生成用户自定义pin名有问题,见主贴我反应的截图

已修复,请下载Version 1.1.01

楼主:
感谢反馈,我们会尽快修复

网友C(2025-05-29):
AT32F413生成的CDC电脑并不能正确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