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BMS采集温度异常跳动问题

楼主:
电池包在静态下进行充放电测试,发现BMS采集的电芯温度出现随机的异常跳动,如下图;
跳动一段时间后又会恢复正常,且难以复现。

图像 (1).png (192.25 KB )

同一个板子上的三个温度,其中一个异常跳动

同一个板子上的三个温度,其中一个异常跳动

网友A(2024-08-16):
通讯干扰 数据解析问题?

网友A:
检查ntc 供电 RC 滤波

网友B:
偶尔一次,不连续出现的,肯定是你系统的噪声。
毫秒级别连续的先怀疑你的系统,然后再怀疑被测件。
持续了好几秒以上的话,首先怀疑的还是你的电池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网友B:
看你的数据量化误差较大,量化后0.25℃的跳动,精度也太差了吧?
看你前面下降沿和上升沿的斜率都有个一阶低通的效果,首先要问的是你采集系统有这种软件滤波吗? 你看看原始信号,是不是只有两个错误采样(比如震动导致的瞬间接触不良),被你滤波成这样的?

网友C:
温度传感器的线绝缘有问题,后线之间有类似阻焊剂一类的电解质,不像接触不良。
软硬件滤波应该都无效。

网友D:
RC要算C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