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LKS03 电机强拖动,一段时间1分钟后,又重新启动

楼主(2024-08-16):
LKS03  电机刚刚启动的时候,强拖动,一段时间1分钟后,又重新从0开始启动,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芯片复位吗?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网友A:
可能是错误报警,使用lksscope看一下错误报警值,看一下运行开关标志位

网友A:
再看看速度设定,电流设定和响应

网友B(2024-09-24):
是不是受电机干扰了

网友C:
明显是电机报错,然后重启了

网友D:
建议检查芯片的复位引脚和相关电路,确保没有异常导致芯片异常复位。

网友E:
电机在启动过程中可能遇到错误报警,导致运行异常。

网友F:
电机负载过大?

网友G:
电源波动或不稳定可能导致电机运行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