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无信号输入电压跟随有输出

楼主(2024-08-16):
求教我在图中的VIDEO_IN1端无输入时,电压跟随器输出有一个2.4几伏的电压,测量此时VIDEO_IN1有1.8几伏的电压,不是前级电路引入的电压。谢谢各位老哥

网友A(点评):
"无输入" 是文科生专业术语

网友B:
C36出=处焊个100K电阻

网友C(点评):
上拉电阻吗?

网友D:
这是正常现象。
反相放大器的输入即使悬空的输出也为零,但同相是不确定的。
可以在同相输入端对地接一个大电阻。

网友E:
下面是运放的内部电路,可见在+IN悬空时,会有一个浮动的电压,楼主的电路是跟随器,所以+IN浮动到哪里,输出就跟随到哪里

网友F:
C36并联一个反向二极管,即二极管方向向上,完成虚地连接,或者楼上的方法也可以,接个大于100K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