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dsPIC33EP64GS504单片机数字电源PFC程序

楼主(2024-08-16):
我请教一下各位大佬,图片上的程序怎么打开使用,有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A(2024-11-24):
用MPLAB X IDE v6.20,导入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A:
这个软件设计的不好,就是工程不是个文件名,是个文件夹,很多人搞的头大。

网友B(2025-11-03):
dsPIC33EP64GS504 的数字电源 PFC 程序,需配置 ADC 采样电压电流,通过 PI/PID 算法计算占空比,用 PWM 模块驱动功率管。实现功率因数校正,需电网同步、电流环与电压环双闭环控制,含过流 / 过压保护,优化开关频率降低损耗,代码需结合外设中断确保实时性,适配 Boost 拓扑等常见 PFC 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