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PLAB IDE v8.89如何断点查看内存地址的具体值,或者打印出来

楼主:
MPLAB IDE v8.89如何断点查看内存地址的具体值,或者打印出来

网友A(2025-02-24):
在 MPLAB IDE v8.89 中,查看内存地址的具体值可以通过使用断点和 Watch 窗口实现

网友B:
在代码中需要调试的行左侧单击,设置断点(红色圆点)。点击调试按钮(Debug > Run),程序会在断点处暂停

网友C:
打开 Watch 窗口:点击 View > Watch,打开 Watch 窗口。添加变量或内存地址:在 Watch 窗口中,输入变量名或内存地址(如 0x1234),然后按回车。内存地址的值会显示在 Watch 窗口中。

网友D:
使用 Memory 窗口点击 View > Memory,打开 Memory 窗口。在 Memory 窗口的地址栏中输入要查看的内存地址(如 0x1234),然后按回车。内存地址的值会显示在 Memory 窗口中。

网友E:
如果希望在程序运行时打印内存地址的值,可以通过调试控制台实现。

网友F:
在调试控制台中输入调试命令,可以查看内存地址的值。例如,输入 dump 0x1234,可以查看该地址的值。

网友G:
如果希望在程序运行时打印内存地址的值,可以通过代码实现。

网友H:
可以考虑Watch 窗口,适合查看变量或内存地址的值。

网友I:
一般来说可以考虑Memory 窗口,适合查看连续内存区域的值

网友J:
调试控制台,适合通过命令查看内存值。代码打印,适合在程序运行时动态打印内存值。

网友K:
MPLAB IDE 具有内置的“内存窗口”,你可以通过它直接查看某个内存地址的值。

网友L(2025-04-27):
你可以通过断点调试和内存查看窗口来查看某个变量或地址的具体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