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32L196KCTA

楼主(2024-08-16):
HC32L196KCTA深度休眠模式,任意IO口都可以唤醒吗

网友A:
并不是所有IO口在深度休眠模式下都能直接用于唤醒。

网友A:
只有被配置为唤醒源的IO口才能在深度休眠模式下接收外部信号并唤醒MCU。

网友B(2024-12-31):
前提是这些IO口必须被配置为中断模式

网友C:
应该是特定IO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