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应式电烙铁波形问题

楼主(2024-08-16):
按一次键调一次pwm,  10%->50%->10%....
示波器查看线圈波形,当调到10%的时候,线圈波形是慢慢涨起来的这时候mos烧了,为什么呢?
栅极波形很稳定,切换也非常丝滑

波形链接(不到1MB):https://pan.baidu.com/s/1ohaMeI3xdLT12Ig0yvRqcw?pwd=0al5

网友A(点评):
这种遥遥领先的电路设计居然也敢用

网友B:
看不到波形图,莫非是谐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到波形图,莫非是谐振?

L=10uH, C=200nF, 谐振点是112.5KHz,现在输入频率=200KHz, 偏离很远所以不是谐振
已上传波形链接:https://pan.baidu.com/s/1ohaMeI3xdLT12Ig0yvRqcw?pwd=0al5
在波形慢慢起来的那个占空比,mos烧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L=10uH, C=200nF, 谐振点是112.5KHz,现在输入频率=200KHz, 偏离很远所以不是谐振
已上传波形链接:https: ...

我看到的是两个通道波形几乎同时变化,没看到“慢慢涨起来”的过程。

楼主(点评):
反正就不是突变,而是渐变

网友C:
一定是“谐振”了,太接近倍频点了能量开始不够,宽到一定程度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定是“谐振”了,太接近倍频点了能量开始不够,宽到一定程度就——————
...

有可能,波形不美观谐波多,倍频点也要考虑

网友A:
不烧是制度优越,烧了是美帝搞鬼

网友D(点评):
阶级敌人已经入侵到了工程师的实验室里面搞破坏了。

网友C:
LC串联的谐振式非常可怕的,一定要小心,7楼说的其实是幽默方式告诉你这个可怕之处。
怕坏性大到远远超出你的认知!!!
LC回路端电压有可能大到电源电压的10-100倍,如果元件性能好,就更可怕了!

楼主:
如果Q值只有0.3-0.4呢,应该就不太可怕了吧,这个可是蜗牛感应式加热电烙铁

远远偏离谐振点的时候,实际测试电压在50V以内,10W的时候大概30V, 15W大概35V,不高不高,可以固定下来频率做开关式调制,这样就不会有问题了,只是发现这个电路有好多问题,大家有何良策:

1.mos驱动问题:(使用固定频率固定占空比,开关调制)
        1.调占空比必烧
        2.开关方式控制概率性烧充电宝IC(mos驱动前100us栅极有输入波形但sw没有输出波形,充电宝的9V电源被拉低然后又上冲超过9V)
        3.MOS发热导致PCB超过65度NTC保护
        4.功率不稳定,昨天15W功率,今早飙到17W

2.绕线问题,同样电感6.8uH粗细线不一样,细线会短路(Q值都差不多0.3-0.4左右)
3.温升与输出功率问题,我估计至少得45W才能达到15秒温升280度

网友D:
不得不说这可能是我见过的最炸裂的电路图画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远远偏离谐振点的时候,实际测试电压在50V以内,10W的时候大概30V, 15W大概35V,不高不高,可以固定下来频 ...

用个电机驱动芯片比较省事。如DRV8873.用面粉自己做面包不容易。稀了成浆糊,干了成灰烬。根据自身本事还是买现成的面包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