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设计一个基于STM32的正弦波逆变器

楼主(2024-08-16):
基于STM32的正弦波逆变器涉及多个方面,包括硬件设计和软件编程。

一个基本的设计思路和步骤:
1. 系统概述
正弦波逆变器的主要功能是将直流电(DC)转换为稳定的正弦波交流电(AC)。
核心部分包括:
DC-DC升压电路
DC-AC逆变电路
控制电路(STM32微控制器)
2. 硬件设计
2.1 DC-DC升压电路
采用Boost变换器,将输入的低压直流电升压到所需的高压直流电。
关键元器件:电感器、MOSFET开关、二极管、电容器。
2.2 DC-AC逆变电路
使用H桥逆变器,将高压直流电转换为交流电。
关键元器件:四个MOSFET或者IGBT。
2.3 控制电路
使用STM32微控制器,负责生成PWM信号,控制DC-DC和H桥电路的工作。
STM32的ADC模块用于采样电压和电流,进行反馈控制。
3. 软件设计
3.1 PWM信号生成
利用STM32的定时器模块生成PWM信号。
调整PWM占空比控制Boost变换器的输出电压。
对H桥进行SPWM(正弦脉宽调制)控制,生成正弦波交流信号。
3.2 闭环控制
使用PID控制算法,根据采样到的输出电压和电流调整PWM信号,保持输出电压稳定。
4. 详细设计步骤
4.1 电路设计
DC-DC升压电路:设计和计算电感、开关频率、电容等参数。
H桥逆变电路:选择合适的MOSFET或者IGBT,并设计驱动电路。
STM32控制电路:设计STM32最小系统,ADC采样电路和PWM输出接口。
4.2 软件编程
初始化:配置系统时钟、ADC、定时器和GPIO。
PWM生成:
配置定时器为PWM模式。
计算并更新PWM占空比,生成SPWM波形。
闭环控制:
使用ADC采样输出电压和电流。
实现PID控制算法,根据误差调整PWM信号。
示例代码(基于STM32 HAL库)
c

#include "stm32f4xx_hal.h"

// 定时器和ADC句柄
TIM_HandleTypeDef htim1;
ADC_HandleTypeDef hadc1;

// PWM初始化
void PWM_Init(void)
{
    // 配置定时器时基
    TIM_ClockConfigTypeDef sClockSourceConfig = {0};
    TIM_MasterConfigTypeDef sMasterConfig = {0};
    TIM_OC_InitTypeDef sConfigOC = {0};

    htim1.Instance = TIM1;
    htim1.Init.Prescaler = 0;
    htim1.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tim1.Init.Period = 8399;
    htim1.Init.ClockDivision = TIM_CLOCKDIVISION_DIV1;
    htim1.Init.RepetitionCounter = 0;
    htim1.Init.AutoReloadPreload = TIM_AUTORELOAD_PRELOAD_DISABLE;
    HAL_TIM_Base_Init(&htim1);
    sClockSourceConfig.ClockSource = TIM_CLOCKSOURCE_INTERNAL;
    HAL_TIM_ConfigClockSource(&htim1, &sClockSourceConfig);
    HAL_TIM_PWM_Init(&htim1);
    sMasterConfig.MasterOutputTrigger = TIM_TRGO_RESET;
    sMasterConfig.MasterSlaveMode = TIM_MASTERSLAVEMODE_DISABLE;
    HAL_TIMEx_MasterConfigSynchronization(&htim1, &sMasterConfig);

    // 配置PWM通道
    sConfigOC.OCMode = TIM_OCMODE_PWM1;
    sConfigOC.Pulse = 4199; // 设置初始占空比为50%
    sConfigOC.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sConfigOC.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sConfigOC.OCFastMode = TIM_OCFAST_DISABLE;
    sConfigOC.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sConfigOC.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RESET;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htim1, &sConfigOC, TIM_CHANNEL_1);

    // 启动PWM输出
    HAL_TIM_PWM_Start(&htim1, TIM_CHANNEL_1);
}

// ADC初始化
void ADC_Init(void)
{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 {0};

    hadc1.Instance = ADC1;
    hadc1.Init.ClockPrescaler = ADC_CLOCK_ASYNC_DIV1;
    hadc1.Init.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hadc1.Init.ScanConvMode = DISABLE;
    hadc1.Init.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hadc1.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1.Init.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hadc1.Init.ExternalTrigConv = ADC_SOFTWARE_START;
    hadc1.Init.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hadc1.Init.NbrOfConversion = 1;
    hadc1.Init.DMAContinuousRequests = DISABLE;
    hadc1.Init.EOCSelection = ADC_EOC_SINGLE_CONV;
    HAL_ADC_Init(&hadc1);

    // 配置ADC通道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0;
    sConfig.Rank = ADC_REGULAR_RANK_1;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3CYCLES;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1, &sConfig);
}

//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HAL库
    HAL_Init();

    // 初始化系统时钟
    SystemClock_Config();

    // 初始化PWM和ADC
    PWM_Init();
    ADC_Init();

    while (1)
    {
        // 开始ADC转换
        HAL_ADC_Start(&hadc1);
        // 等待ADC转换完成
        HAL_ADC_PollForConversion(&hadc1, HAL_MAX_DELAY);
        // 读取ADC值
        uint32_t adcValue = HAL_ADC_GetValue(&hadc1);

        // 根据ADC值调整PWM占空比(PID控制算法省略)
        uint32_t pwmValue = ComputePWM(adcValue); // 计算新的PWM占空比
        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1, TIM_CHANNEL_1, pwmValue); // 更新PWM占空比
    }
}
5. 调试与优化
调试硬件电路,确保电源、信号稳定。
通过示波器观察PWM信号和输出的正弦波形。
调整PID控制参数,优化输出电压的稳定性和响应速度。
最后
基于STM32的正弦波逆变器设计需要综合考虑硬件和软件的协调工作。通过合理的电路设计和控制算法,可以实现高效稳定的逆变器功能。

网友A:
硬件设计参考有吗

网友B:
有原理图参考吗

网友C:
正弦波逆变器将直流电转换为稳定的正弦波交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