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正点原子K210连载】第三十章 照片拍摄实验 摘自【正点原子】DNK210使用指南-CanMV版指南

楼主(2024-08-16):
第三十章 照片拍摄实验

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了解了如何在CanMV下获取摄像头输出的图像数据并在LCD上进行显示,同时也了解了如何解码文件系统中的图像文件然后在LCD上进行显示,本章将通过照片拍摄实验,介绍如何通过CanMV将摄像头输出的图像数据进行图像编码保存到文件系统中。通过本章的学习,读者将学习到CanMV下图像数据的编码保存。

本章分为如下几个小节:
30.1 Image对象的加载与保存方法介绍
30.2 硬件设计
30.3 程序设计
30.4 运行验证

30.1 Image对象的加载与保存方法介绍
Image对象是image模块中构造的一个对象,用于表示图像。image模块是CanMV内置的模块,image模块主要用于进行图像数据的处理,在后续章节中将对image模块展开更详细的介绍,本章主要介绍Image对象的加载与保存方法。
image模块为Image对象提供了其Image()方法,用于使用不同的方式读取并解码图片数据,并返回一个Image对象,Image方法如下所示:
image.Image(path, copy_to_fb=False)
Image方法用于读取并解码图像文件或数据,并返回一个Image对象。
path指的是图像文件的路径,Image方法能够自动根据图像文件的文件名识别图像文件的图像格式,并对其进行解码、读取。
copy_to_fb指的是是否将图像直接载入帧缓冲区,当为True时,图像会被直接载入帧缓冲区,此时便可以加载体积较大的图像,当为False时,图像会被载入MicroPython的堆中,但堆的大小要远比帧缓冲区小得多。
Image方法的使用示例如下所示:
import image

img = image.Image("/sd/PICTURE/picture.jpg")
image模块为Image对象提供了save()方法,用于保存Image对象到文件系统中,save()方法如下所示:
image.save(path, roi, quality=50)
save()方法用于保存Image对象到文件系统中,save()方**自动根据提供的路径对图像进行编码,然后保存到指定的文件中,支持的图像格式有BMPPGMPPMJPGJPEG
path指的是图像保存在文件系统中的路径。
roi指的是需要保存的图像的区域,当保存的图像文件为JPEG格式时,该参数将无效。
quality指的是JPEG图像的压缩质量,当保存的图像格式为JPEG时,需要对图像文件进行JPEG压缩,压缩质量的值越大,压缩后的JPEG图像将保存更多的原图像信息,反之,若压缩质量的值越小,压缩后的JPEG图像将保存更少的原图像信息以减小文件的体积,压缩质量的取值范围为[1, 100]。
save()方法的使用示例如下所示:
import sensor
import image

sensor.reset()
sensor.set_framesize(sensor.QVGA)
sensor.set_pixformat(sensor.RGB565)
sensor.set_hmirror(False)

img = sensor.snapshot()
img.save("/sd/PHOTO/photo.jpg")

30.2 硬件设计

30.2.1 例程功能
1. 实时获取摄像头输出的图像数据并将其在LCD上进行显示
2. KEY0按键被按下后,保存当前获取到的摄像头输出图像到文件系统中,并再将其在LCD上显示一段时间

30.2.2 硬件资源
1. 摄像头
        SCCB_SDA - IO40
        SCCB_SCL - IO41
        DVP_RESET - IO42
        DVP_VSYNC - IO43
        DVP_PWDN - IO44
        DVP_HREF - IO45
        DVP_XCLK - IO46
        DVP_PCLK - IO47
        D0~D7 - DVP_D0~DVP_D7
2. LCD
        LCD_RD - IO34
        LCD_BL - IO35
        LCD_CS - IO36
        LCD_RST - IO37
        LCD_RS - IO38
        LCD_WR - IO39
        LCD_D0~LCD_D7 - SPI0_D0~SPI0_D7

30.2.3 原理图
本章实验内容,需要使用到板载的摄像头接口,在正点原子DNK210开发板上有两处摄像头接口分别为位于正点原子DNK210开发板底板上的ATK-MC2640摄像头模块接口,该接口用于连接正点原子的ATK-MC2640模块,另一个摄像头接口位于正点原子CNK210F核心板,该接口同于直接连接OV2640等摄像头模组,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两个摄像头接口不能同时使用,否则可能导致硬件损坏。
正点原子DNK210开发板上的ATK-MC2640摄像头模块接口的连接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第三十章
图30.2.3.1 ATK-MC2640摄像头模块接口原理图
正点原子CNK210F核心板上的OV2640等摄像头模组接口的连接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第三十章
图30.2.3.2 OV2640等摄像头模组接口原理图

30.3 程序设计

30.3.1 Image对象的加载与保存方法介绍
有关Image对象的加载与保存方法的介绍,请见第30.1小节《Image对象的加载与保存方法介绍》。

30.3.2 程序流程图

图30.3.2.1 照片拍摄实验流程图

30.3.3 main.py代码
main.py中的脚本代码如下所示:
from board import board_info
from fpioa_manager import fm
from maix import GPIO
import time
import lcd
import sensor
import image
import os

try:
    os.mkdir("/sd/PHOTO")
except Exception:
    pass

# IO分配相应的硬件功能
fm.register(board_info.KEY0, fm.fpioa.GPIOHS0)

# 构造GPIO对象
key0 = GPIO(GPIO.GPIOHS0, GPIO.IN, GPIO.PULL_UP)

shutter = False
# 配置GPIO对象的中断
def key_irq_handler(key):
    global key0
    global shutter
    time.sleep_ms(20)
    if key is key0 and key.value() == 0:
        shutter = True
key0.irq(key_irq_handler, GPIO.IRQ_FALLING, GPIO.WAKEUP_NOT_SUPPORT, 7)

lcd.init()
sensor.reset()
sensor.set_framesize(sensor.QVGA)
sensor.set_pixformat(sensor.RGB565)
sensor.set_hmirror(False)

while True:
    img = sensor.snapshot()
    lcd.display(img)
    if shutter is True:
        shutter = False
        # 保存Image对象到文件
        img.save("/sd/PHOTO/photo.jpg")
        # 从文件创建Image对象
        photo = image.Image("/sd/PHOTO/photo.jpg")
        lcd.display(photo)
        time.sleep(2)
        del photo
可以看到首先对中断按键、LCD和摄像头进行了初始化。
接着是配置摄像头输出的帧大小以及输出格式。
然后是针对摄像头的摆放方向配置摄像头进行水平镜像,水平镜像后后续才能在LCDCanMV IDE软件的“帧缓冲区”窗口中看到“较为正常”的图像画面。
最后就是在一个循环中不断地获取摄像头输出的图像数据,然后将图像在LCD显示屏上进行显示,同时读取快门标志,当快门标志在按键中断中配复制为True时,表示需要进行拍照,此时便将最近一次获取到的摄像头数据保存到指定文件中,并将其在LCD上显示一段时间。

30.4 运行验证
DNK210开发板连接CanMV IDE后,点击CanMV IDE上的“开始(运行脚本)”按钮后,可以看到LCD上实时地显示这摄像头采集到的画面,此时若按下KEY0按键,便会将最近一次获取到的摄像头数据保存到SDmedia目录下的photo.jpeg文件中,如下图所示:
第三十章
图30.4.1 拍摄到的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