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cubeIDE在添加文件夹后,重新生成代码就找不到头文件?

楼主(2024-08-16):
其实标题并不准确,我在添加完自己的文件夹时候在项目设置里面的Paths and Symbols里面添加了文件夹的路径,编译是正常的,但是在cubeMX的配置页面重新配置了stm32之后,重新生成代码后Paths and Symbols里面配置好的头文件路径就消失了,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这个问题?这是bug还是还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A:
新建个文件夹存应该就可以

网友B:
如果头文件路径变化频繁,你也可以考虑在代码中使用绝对路径或将头文件路径放在代码的包含路径中。这样可以减少路径配置的问题。

网友B:
如果你发现自己频繁需要进行相同的设置,可以考虑使用IDE的脚本化功能来自动化配置过程。这样,每次重新生成代码后,你可以通过脚本自动配置这些路径。

网友C(2024-10-05):
在STM32CubeMX中重新生成代码后,IDE(如Keil、IAR、STM32CubeIDE等)中的项目设置可能会被重置,导致你手动添加的路径和符号丢失。这并不是一个bug,而是因为STM32CubeMX生成的项目文件通常不包含用户自定义的IDE设置

网友D:
使用IDE的配置文件,许多IDE允许你将项目设置保存到一个配置文件中,这样即使项目文件被重新生成,你也可以通过加载配置文件来恢复之前的设置

网友E:
Keil μVision中,你可以将项目设置保存到一个.uvoptx文件中。这样,即使项目文件被重新生成,你也可以通过加载这个文件来恢复之前的设置

网友F:
一般可以在IAR Embedded Workbench中,你可以将项目设置保存到一个.ewp文件中。这样,即使项目文件被重新生成,你也可以通过加载这个文件来恢复之前的设置

网友G:
STM32CubeIDE中,你可以将项目设置保存到一个.cproject文件中。这样,即使项目文件被重新生成,你也可以通过加载这个文件来恢复之前的设置

网友H:
你可以编写一个脚本,在每次重新生成代码后自动添加路径和符号。这个脚本可以根据你的需求自动修改项目文件

网友I:
STM32CubeMX提供了一个“User Code”功能,允许你在生成的代码中插入自定义代码。你可以利用这个功能,在生成的代码中自动添加路径和符号

网友J:
STM32CubeMX中,你可以在生成的代码中插入以下代码片段,用于在IDE中自动添加路径

网友K:
为了避免在STM32CubeMX重新生成代码后丢失IDE设置,你可以使用IDE的配置文件、编写脚本自动添加路径,或者利用STM32CubeMX的“User Code”功能。这些方法可以帮助你在重新生成代码后自动恢复之前的设置,避免手动重新配置的麻烦

网友L:
这种路径的话,我觉得是不是每次更新编译啥的会改啊,要不改成只读配置?

网友M(2025-02-05):
这可能是CubeMX生成代码时覆盖了原有的项目设置,重新生成代码时会把配置的路径清空。你可以尝试手动修改代码生成模板,避免路径被重置。

网友N:
这是CubeMX的一个已知问题,当你在CubeMX中重新配置时,它会重新生成整个项目结构,导致之前的手动设置丢失。一个解决方法是把路径配置放到IDE的项目设置中,而不是CubeMX。

网友O:
其实你可以在CubeMX生成的代码中保留自己的文件夹路径配置,每次重新生成代码时,修改项目设置时不要完全覆盖,保持原来的路径设置。

网友P: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解决的方法是重新配置好路径后,再次检查生成的Makefile或IDE配置文件,确保路径设置正确。如果是Keil或IAR,可以在IDE中手动配置路径。

网友Q:
你可以试试将路径配置放到代码模板中,这样即使重新生成代码,路径设置也能保留。但最好还是在CubeMX中配置时多加注意,不让它覆盖原有的设置。

网友R:
如果是长期开发中的问题,建议你在CubeMX配置完成后,尽量不要在后期频繁重新生成代码。每次生成代码前,先备份一下当前的项目设置。

网友S:
其实这不算是bug,只是CubeMX在重新生成代码时重置了路径配置。一个可行的办法是在生成代码后,使用版本控制工具将修改过的配置文件保留,以便下次重新生成时快速恢复。

网友T:
你可以通过修改CubeMX的默认设置,避免它每次都重新覆盖已有配置。或者在IDE中增加自定义的脚本,让路径在生成代码后自动恢复。

网友U:
这种问题确实让人头疼,每次生成代码都需要重新配置路径。可能的解决方案是创建一个脚本,在每次生成代码后自动更新路径设置。

网友V:
如果你确定路径是每次都会丢失,那么可以考虑在CubeMX的配置页面进行一些调整,避免在重新生成代码时完全覆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