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CUBEMX 6.12 使用异常

楼主(2024-08-16):
STM32CUBEMX 生成STM32U575带FREETROS 时生成很多 默认任务,删除后 点击生成又会有这么多任务,如何解决

网友A:
这个,生成以后就别再生成就行了

网友B:
在 STM32CubeMX 中,当你使用 STM32U575 生成 FreeRTOS 项目时,工具默认会生成一些任务以作为模板或示例。

网友C(2024-10-04):
在使用STM32CubeMX生成带有FreeRTOS的STM32U575项目时,默认会生成一些FreeRTOS任务。如果你删除了这些任务,但在重新生成代码时它们又会出现,这通常是因为STM32CubeMX在生成代码时会根据配置文件(如FreeRTOSConfig.h)和模板文件(如FreeRTOS.c)自动生成这些任务

网友D:
默认生成任务是必不可少的,自己在代码中屏蔽就是。

网友E:
修改FreeRTOS配置文件在STM32CubeMX生成的项目中,FreeRTOS的配置文件通常位于Middlewares/Third_Party/FreeRTOS/Source/include/FreeRTOSConfig.h。你可以通过修改这个文件来控制生成的任务

网友F:
STM32CubeMX生成的项目中,FreeRTOS的模板文件通常位于Middlewares/Third_Party/FreeRTOS/Source/portable/MemMang/heap_x.cMiddlewares/Third_Party/FreeRTOS/Source/portable/GCC/ARM_CM4F/port.c等文件中。你可以通过修改这些文件来控制生成的任务

网友G:
FreeRTOS.c文件中,找到并删除以下代码:/* USER CODE BEGIN 0 *//* USER CODE END 0 */这些注释之间的代码通常是生成的默认任务代码。删除这些代码可以避免在重新生成代码时再次生成这些任务

网友H:
STM32CubeMX提供了“User Code”功能,允许你在生成的代码中插入自定义代码,而不会在重新生成代码时被覆盖。

网友I:
STM32CubeMX中,找到你想要插入自定义代码的位置,点击“User Code”按钮,插入你的自定义代码

网友J:
如果你不希望使用STM32CubeMX生成的默认任务,可以手动管理FreeRTOS任务

网友K:
main.c文件中,手动创建你需要的FreeRTOS任务

网友L:
通过修改FreeRTOS配置文件、模板文件,使用STM32CubeMX的“User Code”功能,或者手动管理FreeRTOS任务,你可以解决STM32CubeMX生成默认任务的问题。根据你的需求选择合适的方法进行操作

网友M:
你可以试试换个cubemx的版本试试,看看是否还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