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如何查看、修改STM32MP157D当前的CPU频率

楼主(2024-08-16):
有人知道如何查看、修改STM32MP157D当前的CPU频率吗?我使用如下命令也不行:

root@stm32mp1:/# cat /proc/cpuinfo
processor       : 0
model name      : ARMv7 Processor rev 5 (v7l)
BogoMIPS        : 48.00
Features        : half thumb fastmult vfp edsp thumbee neon vfpv3 tls vfpv4 idiva idivt vfpd32 lpae evtstrm
CPU implementer : 0x41
CPU architecture: 7
CPU variant     : 0x0
CPU part        : 0xc07
CPU revision    : 5

processor       : 1
model name      : ARMv7 Processor rev 5 (v7l)
BogoMIPS        : 48.00
Features        : half thumb fastmult vfp edsp thumbee neon vfpv3 tls vfpv4 idiva idivt vfpd32 lpae evtstrm
CPU implementer : 0x41
CPU architecture: 7
CPU variant     : 0x0
CPU part        : 0xc07
CPU revision    : 5

Hardware        : STM32 (Device Tree Support)
Revision        : 0000
Serial          : 003C00403132510831323338
这上面只有BogoMIPS:48,我想知道CPU的当前时钟频率该怎么办?

网友A:
在 STM32MP157D 上,CPU 的频率信息通常会在设备树中定义。

网友B(2024-10-04):
在STM32MP157D微处理器上,CPU频率的查看和修改可以通过使用Linux命令查看和修改CPU频率

网友C:
STM32MP157D通常运行Linux操作系统,可以通过Linux命令来查看和修改CPU频率。使用cat命令查看当前CPU频率:cat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scaling_cur_freq这个命令会输出当前CPU的频率(单位为kHz

网友D:
使用cat命令查看可用的CPU频率:cat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scaling_available_frequencies这个命令会列出所有可用的CPU频率

网友E:
使用echo命令修改CPU频率:echo <frequency>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scaling_setspeed其中<frequency>是你想要设置的频率(单位为kHz)。

网友F:
cpufrequtils是一个用于管理CPU频率的工具集,使用cpufreq-info命令查看当前CPU频率:cpufreq-info这个命令会输出详细的CPU频率信息,包括当前频率、最小频率、最大频率等

网友G:
使用cpufreq-set命令修改CPU频率:sudo cpufreq-set -f <frequency>其中<frequency>是你想要设置的频率(单位为kHz)。

网友H:
使用OpenSTLinuxsysfs接口OpenSTLinuxSTM32MP157D提供了sysfs接口,使用cat命令查看当前CPU频率:cat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scaling_cur_freq使用cat命令查看可用的CPU频率:cat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scaling_available_frequencies

网友I:
使用echo命令修改CPU频率:echo <frequency>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scaling_setspeed

网友J:
STM32CubeProgrammer是一个用于配置和编程STM32微控制器的工具,可以通过以下步骤查看和修改CPU频率:使用STM32CubeProgrammer连接到STM32MP157D设备

网友K:
STM32MP157D上,可以通过Linux命令、cpufrequtils工具、OpenSTLinuxsysfs接口以及STM32CubeProgrammer来查看和修改CPU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