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内存映射问题

楼主(2024-08-16):
在STM32F10x参考手册中,0X4000 0000地址开始是用作APH1的寄存器,而在Cortex M3编程手册中0X4000 0000-0X400F FFFF的1M空间用作位带区,这两者之间怎么去理解?

网友A:
其地址空间的划分和访问方式可能会造成一些混淆。

网友B(2024-10-04):
在STM32F10x系列微控制器中,0x4000 0000地址开始的区域确实用于APB1总线上的外设寄存器,而Cortex-M3架构中,0x4000 0000到0x400F FFFF的1MB空间被定义为位带区(Bit-Band Region)

网友C:
位带区是Cortex-M3架构中的一个特性,用于实现对内存中某个位的原子操作。位带区包括两个部分:位带区(Bit-Band Region):0x4000 00000x400F FFFF1MB空间。位带别名区(Bit-Band Alias Region):0x4200 00000x43FF FFFF32MB空间

网友D:
位带区的目的是通过位带别名区来实现对位带区中某个位的直接操作。例如,如果你想操作0x4000 0000地址处的某个位,可以通过位带别名区中的相应地址来实现。

网友E:
STM32F10x系列微控制器中,0x4000 0000地址开始的区域用于APB1总线上的外设寄存器。这些寄存器用于控制和配置APB1总线上的外设,如定时器、USARTSPI等。

网友F:
位带区:用于实现对内存中某个位的原子操作。APB1寄存器:用于控制和配置APB1总线上的外设。

网友G:
在实际编程中,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果你想使用位带区来操作某个外设寄存器的某个位,可以通过位带别名区来实现

网友H:
4.2 APB1寄存器的使用。如果你想直接操作APB1总线上的外设寄存器,可以直接访问0x4000 0000开始的地址空间。例如,如果你想配置某个外设的寄存器,可以直接读写相应的地址

网友I:
STM32F10x系列微控制器中,0x4000 0000地址开始的区域既用于位带区,也用于APB1总线上的外设寄存器。

网友J:
其实,位带区用于实现对内存中某个位的原子操作,而APB1寄存器用于控制和配置APB1总线上的外设。通过位带别名区,你可以实现对位带区中某个位的直接操作。

网友K:
Cortex-M3内核的编程手册中提到0x4000 0000到0x400F FFFF的1M空间可以用作位带区(Bit-Banding Region)

网友L:
APB1寄存器映射:这是STM32F10x微控制器特有的外设寄存器映射,它定义了如何通过特定的地址访问外设的寄存器。
位带区:这是Cortex-M3处理器架构的一部分,它定义了一个特殊的内存区域,用于高效地进行位操作。

网友M:
位带区是不是把一个字节当作一位用啊

网友N:
假设你要设置GPIOA的第0位(PA0),可以使用以下代码:

#define GPIOA_BASE 0x4001 0800
#define BIT_BAND_ADDR(base, bit) ((0x4000 0000 + (base << 5) + (bit << 2)))

// 设置PA0
*(volatile uint32_t *)BIT_BAND_ADDR(GPIOA_BASE, 0) = 1;

// 清除PA0
*(volatile uint32_t *)BIT_BAND_ADDR(GPIOA_BASE, 0) = 0;

网友O:
APB1外设寄存器和位带区虽然共享相同的地址范围,但它们是内存映射的不同部分,用于不同的目的。
当访问APB1外设寄存器时,实际上是在操作外设的控制和数据寄存器。
当访问位带区时,实际上是在操作位带映射的内存区域。

网友P:
STM32F10x系列的外设寄存器被映射到从0x4000 0000开始的地址空间中。每个外设都有自己的地址范围,例如GPIO、USART、ADC等,它们的控制寄存器、状态寄存器等都位于这个地址空间内。

网友Q:
STM32F10x参考手册中的APB2总线寄存器和Cortex M3编程手册中的位带区实际上是同一个物理地址空间的不同表述方式。

网友R:
位带区是一种特殊的内存区域,它可以将某些内存地址映射到另一个地址空间,以便更容易地进行位操作。

网友S:
位带区是Cortex-M3处理器的一个特殊功能,它允许对内存中的特定位进行原子操作,而不需要读取或修改整个字或字节。这在处理位标志或位掩码时非常有用,因为它可以减少对共享资源的锁定需求,从而提高效率。

网友T:
位带操作在STM32F10x微控制器的开发中非常有用,特别是在需要精确控制外设寄存器中的单个比特位时。
例如,可以通过位带操作来设置或清除GPIO端口的某个特定位,而无需影响其他位。

网友U:
在STM32F10x系列微控制器中,APB2总线的寄存器位于地址0X4000 0000开始的区域。而位带区的地址范围是从0X4000 0000到0X400F FFFF,总共1M字节的空间。这意味着位带区包含了APB2总线的部分寄存器地址空间。

网友V:
APB1寄存器映射和位带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分别描述了STM32F10x微控制器的外设寄存器组织和Cortex-M3处理器的位操作特性。

网友U:
在STM32F10x系列微控制器中,0x4000 0000地址开始的区域确实用作APB1(Advanced Peripheral Bus 1)外设的寄存器,而0x4000 0000 - 0x400F FFFF的1M空间用作位带区(Bit Banding Area)。这两者并不冲突,而是STM32微控制器内存映射的不同部分,用于不同的目的。

网友W:
4000 0000地址开始是用作APH1的寄存器,这是针对STM32F10x系列微控制器的具体实现。APH1是STM32F10x系列微控制器的一个外设,它有自己的寄存器空间,用于配置和控制其功能。

而在Cortex M3编程手册中,0X4000 0000-0X400F FFFF的1M空间用作位带区,这是针对Cortex-M3内核的一种特殊的内存映射机制。

网友:
STM32F10x微控制器通过巧妙的设计,使得同一地址空间可以同时用于外设寄存器和位带操作的别名地址。
这得益于Cortex-M3内核的位带操作机制和STM32F10x的硬件设计。

网友X:
0x40000000地址开始的空间被用作APB和AHB外设的寄存器地址。
这些寄存器用于控制和配置微控制器的各种外设,如GPIO、ADC、TIM等。

网友Y:
Cortex-M3内核支持位带操作,这是一种特殊的内存映射,允许通过一个简单的地址映射来直接访问单个位。位带区分为两个部分:
SRAM位带区:从0x2000 0000到0x200F FFFF的SRAM区域可以映射到位带区,位带区地址从0x2200 0000开始。
外设位带区:从0x4000 0000到0x400F FFFF的外设区域也可以映射到位带区,位带区地址从0x4200 0000开始。

网友Z:
对于 STM32F10x 芯片来说,它是基于 Cortex - M3 内核构建的,在实际编程中,这两个概念是协同工作的。当涉及到 APB1 外设寄存器操作时,开发人员主要关注的是按照外设功能要求对寄存器进行整体配置,这些操作遵循 STM32F10x 参考手册中的外设寄存器映射规则。而当需要进行位操作,特别是对外设寄存器中的单个比特位进行原子操作时,可以利用 Cortex - M3 的位带区特性,通过位带别名地址来实现对特定比特位的读写,同时仍然是在 0X4000 0000 开始的这个地址区域内进行操作。

网友AA:
位带区的主要作用是为了方便地访问和操作单个位。通过使用位带区,可以直接对寄存器的特定位进行读取、写入或修改,而无需使用复杂的位操作指令。这可以提高代码的效率和可读性。

网友AB:
APB1外设寄存器:用于控制和读取APB1总线上的外设。
位带区:提供了一种机制,使得对单个位的操作更加方便和高效。

网友AC:
Cortex-M3内核支持位带操作,允许开发者直接读写内存中的单个比特位。
0x40000000-0x400FFFFF的1MB空间被用作位带操作的别名地址空间。

网友Z:
对于外设寄存器的访问,应直接使用其定义的地址。
对于位带操作,应使用Cortex-M3内核提供的位带操作地址计算方法和宏定义。

网友AD:
实际上是在利用Cortex-M3内核提供的这种特殊的内存映射机制,使得我们可以更方便地进行位操作。

网友AE:
APB1外设寄存器
地址范围:0x4000 0000 - 0x400F FFFF
用途:这个地址范围用于映射APB1总线上的外设寄存器,如TIM2、TIM3、USART2等。通过访问这些地址,可以控制和读取这些外设的状态和数据。
位带区(Bit Banding Area)
地址范围:0x4000 0000 - 0x400F FFFF
用途:位带区提供了一种机制,使得对单个位的操作可以通过访问特定的内存地址来实现。这对于需要精确控制单个位的操作非常有用,如GPIO状态的设置和清除。

网友AC:
位带区的地址计算方式是将位带别名区的基址(对于外设是0x4200 0000)加上位带区地址(0x4000 0000)左移5位,再加上位编号左移2位。例如,如果想要访问0x4000 0000地址的某个位,可以使用以下公式计算位带别名地址:

位带别名地址 = 0x4200 0000 + (位带区地址 << 5) + (位编号 << 2)

网友R:
在STM32F10x参考手册中,地址0X4000 0000开始是用作APB2的寄存器。而在Cortex M3编程手册中,地址范围0X4000 0000-0X400F FFFF的1M空间被定义为位带区(Bit-band region)。

网友AF:
在STM32F10x中,位带区的功能被实现为对特定内存区域的位操作优化。

网友AG:
在软件层面,编译器和底层库代码会协调这两种概念。

网友AH:
想对APH1的某个寄存器进行位操作,你可以通过位带区的映射,将这个寄存器的某个位映射到另一个地址空间,然后直接对这个地址空间进行操作,这样可以简化位操作的复杂性。

网友AI:
当访问这个别名地址空间时,Cortex-M3内核会自动将访问转换为对原始地址空间中相应比特位的读写操作。
这使得开发者可以方便地操作内存中的单个比特位,而无需使用繁琐的位掩码和位移操作。

网友AJ(2025-01-25):
0x40000000既是外设寄存器的起始地址,也是位带区的基地址,位带操作本质上是对这个区域的特殊访问方式。

网友AK:
位带区其实是Cortex-M3的特性,它通过一个映射机制,把外设寄存器的每个位单独映射到另一个地址空间。

网友AL:
你可以把位带区看成是“快捷方式”,直接操作某个位,而不用去读改写整个寄存器。

网友AM:
0x40000000到0x400FFFFF这1M的外设寄存器区,每一位都通过位带映射到了0x42000000开始的位带别名区。

网友AN:
如果你想直接用位带操作某个寄存器位,可以用位带别名区的地址,这样会方便不少。

网友AO:
位带机制对效率其实没啥提升,但对代码可读性和位操作简化很有帮助。

网友AP:
位带操作有时候比直接操作寄存器麻烦,因为需要手动计算别名地址,ST的库函数里一般很少用到。

网友AQ:
如果不需要频繁操作单个位,其实直接用寄存器位掩码来读写就足够了,位带更适合特定场景。

网友AR:
Cortex-M3的这个位带特性是硬件实现的,STM32只是借用了这个机制,所以参考手册里没详细讲位带的内容。

网友AS:
如果觉得难理解,可以找个位带别名地址的计算公式,再对比看看具体地址怎么映射的,思路会清晰很多。

网友AT:
我们实际上利用了cortex-m3内核提供的这种特殊的内存映射机制,使我们更容易执行位操作。

网友AU:
在stm32f10x中,实现了位绑定功能,以优化特定存储区域的位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