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单片机进入待机模式休眠,唤醒后程序没有复位

楼主(2024-08-16):
STM32U585OIY6Q单片机,进入待机模式之后由RTCwakeup唤醒,但很奇怪的是没有复位,而是继续向下运行代码

网友A:
RTC唤醒是常见的应用场景

网友A:
STM32的待机模式会在唤醒时保留某些寄存器和系统状态。

网友A:
如果你的代码没有正确处理这些状态,可能会出现你描述的问题。检查是否有适当的复位处理逻辑,特别是在从待机模式唤醒后。

网友B:
在待机模式下,RTC(实时时钟)可以被配置为唤醒源。

网友B:
如果你希望在从待机模式唤醒后执行系统复位,可以在待机模式的唤醒处理代码中添加主动复位的逻辑。可以使用独立看门狗触发系统复位。

网友C(2025-03-16):
STM32 的待机模式进入后通常不会完全复位,而是保留部分寄存器状态,继续运行代码。如果需要完全复位,可以考虑使用 独立看门狗 或 外部复位信号 来强制复位。

网友D:
可以检查一下 RTC 唤醒时,是否正确设置了 Wakeup flag,有时候忘记清除标志会导致唤醒后没有复位。

网友E:
如果你希望在唤醒后能有一个完全的程序复位,可以试试在唤醒后手动触发 系统复位(例如使用 NVIC_SystemReset())。

网友F:
在 STM32 的低功耗模式下,程序继续执行而不复位是正常行为,系统保持当前的执行状态。你可以通过重新启动或清除相关标志来达到复位效果。

网友G:
你可以检查一下待机模式进入前是否有正确配置时钟源,唤醒后时钟源是否已恢复。

网友H:
试试在进入待机模式前设置 SLEEPONEXIT 位,这样 MCU 会在退出待机模式后强制复位。

网友I:
唤醒后没有复位的情况可能和配置的 RTC 定时器相关,检查 RTC 相关的中断和寄存器设置。

网友J:
如果程序没有如预期复位,可以通过在唤醒后检查特定寄存器(如 PWR_CR)状态来诊断问题。

网友K:
进入待机模式时,确认是否禁用了必要的外设时钟,唤醒后需要保证时钟配置恢复正常。

网友L:
如果在唤醒时不希望程序继续执行,可以通过给某个控制寄存器设置特定值,强制触发复位,确保程序重新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