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外部中断2为啥进不去

楼主(2024-08-16):
(无正文)

楼主:
void SC_INT_Init(void)
{
        GPIO_Init(GPIO2, GPIO_PIN_1,GPIO_MODE_IN_PU);
        INT2_SetTriggerMode(0x00|INT21,INT_TRIGGER_FALL_ONLY);
        INT2_ITConfig(ENABLE,HIGH);
}

void INT2Interrupt()                interrupt 10
{
    /*<Generated by EasyCodeCube begin>*/
        UART0_SendData8(0x09);
//        ADC_Value=ADC_GetConversionAverageValue(ADC_EAIN_2);
//        ADC_FLAG=1;
    /*<Generated by EasyCodeCube end>*/
}

网友A:
外部中断未正确配置

网友B:
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C:
中断服务程序可能存在错误,导致中断无法正确执行。
中断向量表可能未正确设置,导致中断请求被错误地指向其他位置。

网友D:
其实中断进不去大概率是设置问题

网友E:
外部中断2的优先级可能被设置为最低或禁用。
全局中断可能被禁用,导致所有中断都无法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