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Lwip+freertos+gd32f407

楼主(2024-08-16):
1.联网间隔500ms上传数据到服务器上,未上产品时上传是正常的,连续跑了24小时都是正常的。接入产品上,就会出现发送数据失败,无法获取dma权限。
2.出现问题时,删除上传任务,想着复位网口芯片,并且重新初始化网口外设,然后再进行创建上传任务,但是会出现卡死现象或者freertos不在调用改任务。

网友A:
在FreeRTOS环境下,多个任务可能会请求DMA资源。

网友B:
”接入产品上” 是什么意思?

网友C(2025-03-16):
这个问题可能是DMA资源被占用导致的,检查一下是否有其他任务或者中断在争夺DMA权限?

网友D:
你用的网口芯片是哪款?有些芯片在高负载下可能会出现资源死锁的情况,需要特殊处理。

网友E:
试试在出问题时打印 DMA_SxCR 和 DMA_LISR/HISR 寄存器的值,看是否有错误标志或者通道被占用。

网友F:
你在复位网口芯片和重新初始化时,有没有确保相关任务和中断都已经停掉?否则可能会导致冲突。

网友G:
运行 FreeRTOS 的 uxTaskGetSystemState() 或 vTaskList() 看看任务状态,有没有出现异常的任务挂起或者进入 Blocked 状态?

网友H:
试着增加上传间隔,比如改成 1s 或 2s,看看是否是因为 500ms 过短导致资源无法及时释放。

网友I:
你有使用 LWIP_NETCONN_SEM_PER_THREAD 选项吗?如果网络栈中的信号量管理不当,可能会导致任务卡死。

网友J:
在产品环境下数据量是不是比测试时大?检查下 lwIP 的 TCP/IP 任务优先级是否太低,导致数据无法及时处理。

网友K:
复位网口芯片的时候,建议先完全释放 lwIP 资源,比如调用 netif_remove(),然后重新 netif_add(),这样可以避免部分资源未释放导致的死锁。

网友L:
试试打开 LWIP_DEBUG 和 FREERTOS_TRACE,看看死锁或者卡死点是在哪个具体函数上发生的,可能会有更明确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