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关于MOS管驱动电流的疑问?

楼主(2024-08-16):
最近在网上查资料,基本都是这样的说法:
      想要知道MOS的驱动电流,查MOS管规格书,找到Qg,然后I=Qg/T,打个比方,Qg是39nC,如果我想上升沿的时间是39nS
,就要用1A的驱动电流,请问这样是对的吗?还有跟驱动信号的频率有关系吗?

网友A:
我是只看电压,电压越高,内阻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只看电压,电压越高,内阻越小

那么是不是也要有个限定值?还有是不是同频率有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是不是也要有个限定值?还有是不是同频率有关?

手册有明确要求啊

网友B:
驱动电流跟频率有关,大功率MOS或是多管并联时栅极信号能测出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电流跟频率有关,大功率MOS或是多管并联时栅极信号能测出不同

请问这个驱动电流和频率是什么关系?大功率情况下是不是用IGBT更好一些?

网友A:
说的频率是指pwm的频率

网友B:
频率是上边网友说的PWM。频率越高,需要的驱动电流越大,主要是因为MOS的栅极电容需要充放电。驱动电流有拉电流和灌电流,驱动不够时MOS管有段时间会工作在放大状态,功耗会加大。当然要是做MOS放大器就不需要过大的驱动电流了。至于MOS好还是IGBT好,没法确定,还是要看实际应用。目前看射频放大器都是MOS,开关电源用MOS的多,电动汽车(新能源)用IGBT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率是上边网友说的PWM。频率越高,需要的驱动电流越大,主要是因为MOS的栅极电容需要充放电。驱动电流有拉 ...

收到,谢谢坛友的指点,有些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