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刚接触凌鸥芯片想问一下 07x和08x的区别是啥呀?

楼主(2024-08-17):
如题,刚接触凌鸥芯片想问一下LKS32MC 07x和LKS32MC 08x的区别是啥呀?
特别是两者代码方面,做移植需要注意啥呢,学生之前只用过32,最近需要用它做电机控制实验。

网友:
LKS07系列MCU是凌鸥创芯针对电机驱动市场,推出的高性能电机运动控制系列芯片,产品定位为LKS08系列升级,但flash/RAM容量更大。集成仪表级全差分可编程增益放大器+差分ADC,不需要电压偏置就可以处理正负信号;集成同步双采样3Msps 12BIT高速ADC,集成全温度范围千分之五电压基准源;集成96MHz 32BIT MCU+DSP,自主指令集DSP可作为异构独立核心运行程序,三角函数运算、开方运算100ns内完成;工作温度范围-40~105℃。内部RC全温度范围时钟偏差±1%以内。芯片引脚通过6KV人体模型引脚接触放电,通过15KV非触式空气静电放电测试。集成度高、节约BOM成本,丰富的模拟运放和比较器资源,可满足单电阻/双电阻/三电阻电流采样拓扑架构的不同需求;内部集成高压钳位网络,允许高压共模信号直接输入,轻松实现MOSFET内阻直接电流采样,节省了昂贵的电流采样电阻并降低了系统功耗。

网友A:
1.两个都是M0内核的,区别是一些片上外设的资源不一样,flash的大小等不一样

网友B:
可以看一下这个文档,有各个系列MCU大概的一个资源对比https://learn.zohopublic.com.cn/ ... ccdf1ef7580f4312b9a

网友C(2024-09-20):
对比一下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D:
08是07的升级,如果想自己玩或者高端些的项目,可以考虑用08的试试

恰恰相反,07是08的升级,先有的08,后出的07

网友E:
LKS08的flash/RAM容量更大。

07的更大

网友E:
不知道flash和RAM的成本是不是很高,芯片都增加这些参数,开发应用是不用担心空间不够的问题了、

这个是系统设计的考量,资源尽可能接近用户的需求,性价比才能做到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