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MCPWM等效电压如何计算

楼主(2024-08-17):
各位前辈,请教:比如电机的母线电压是24V,MCPWM占空比是50%,那么电机两端实际电压是12V?相关的滑模观测器公式也是用12V代入计算吧?

网友A:
电压是和占空比的关系是有刷单相电机的理论,而且你说的电机两端是指无刷电机还是有刷电机,如果根据你下文说观测器,推测你应该说的是无刷三相电机,并没有所谓的电机两端;电机等效后,逆变器输出电压和占空比没有必然关系,因为占空比是变化的

楼主:
那这个图片中的Vs输入电压矢量,是用电池包电压(逆变器两端供电电压)计算吧,不用电池包电压乘以占空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