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将火线做为参考地

楼主(2024-08-17):
大佬们,问一下,电表为了更准的计量电量,有的用火线做为参考地,那这样的话是不是里面的弱电部分也是危险的,是不是都尽量不露铜,像过孔也做塞孔盖油处理

网友A:
感觉不是坛友这样理解的,有些都是带有隔离开关电源部分供给MCU部分工作的,采用隔离变压器和电流互感器进行采样。

网友B:
你这种是很多年前的非隔离设计方案了。现在一般都是隔离方案。

网友C:
危险也是相对而言的,对于你来说非隔离 是AC 220 触电风险
对于电表电路来讲  火线做地,方便采样电流,就是低压5V 或者3.3V

网友C:
做好爬电距离和 绝缘  都是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