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F448,TMER4 的PWM输出不能0%和100%输出,请问有什么方法解决吗?

楼主(2024-08-17):
F448,TMER4 的PWM输出不能0%和100%输出,请问有什么方法解决吗?
TIMER4的PWM输出,如果要输出全低电平和全高电平,应该要如何设置?

我这边也碰到过,不管怎么弄总是有一端存在一个单位的异常脉冲,我估计是比较值和周期值太过接近的问题。

网友A:
检查PWM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B:
可以尝试将CCR的值设置为尽可能接近0或ARR的值。

网友C:
保PWM输出引脚正确连接到目标设备,并且没有短路或断路的情况。
检查是否有外部电路(如滤波电路)可能影响PWM信号的完整性。

网友D:
代码中是否有逻辑错误导致CCR的值没有被正确设置。

网友E:
Hi,请参考官网最新驱动库的timer4->timer4_pwm_through配置

网友F(2024-10-02):
F448,TMER4 的PWM输出不能0%和100%输出

网友G:
既然要全低和全高,那你直接设置高和低就行了啊,不用PWM就好了

网友H:
一般IO可以直接默认设置高和低吧

网友I:
输出而已,简单的,你关闭PWM之后然后配置为普通IO输出就好了

网友J:
要实现 TIMER4 的 PWM 输出全低电平和全高电平,可以通过直接控制 GPIO 引脚的电平来实现。如果需要输出其他占空比,再切换回硬件 PWM 模式。这种方法简单有效,适用于大多数微控制器。

网友K:
你就多切换一下就好了

网友L:
如果IO你设置完PWM又想输出高和低,那就直接切换一下模式就行

网友M:
类似于这样呗,GPIO_SetBits(GPIO_PORT, GPIO_PIN);和GPIO_ResetBits

网友N:
这种我都是切换一下模式,不然好像不能PWM输出为100

网友O:
可以设置PWM输出0也就是关闭PWM输出就行了

网友P:
我觉得应该可以设置PWM的,你可以试试换个PWM代码呢?

网友Q(2025-01-31):
如果输出不为 0% 占空比,尝试将 CCR 设置为 1

网友R(2025-04-23):
如果要输出全低电平和全高电平,应该要如何设置?

网友S:
我这边也碰到过,不管怎么弄总是有一端存在一个单位的异常脉冲,我估计是比较值和周期值太过接近的问题。

网友T:
按照以前的经验来说,这个是个不错的案例。但也有很多值得改进的地方。

网友U:
在需要 0% 或 100% 输出时,关闭 PWM 输出,手动控制引脚电平。

网友V:
全高全低就是开全速和关,简单直接,不用PWM调节速度。

网友W(2025-06-30):
为避免半桥或全桥电路上下管直通,PWM 输出会强制插入最小死区时间,导致无法输出真正的 0% 或 100% 占空比。

网友X(2025-09-03):
尝试调整定时器预分频和计数模式,确保PWM占空比在0%至100%范围内。

网友Y:
尝试调整TIM4的预分频器和自动重装载寄存器,确保它们支持0%和100%的PWM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