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80.00元(功能说明)
[技术讨论] 产品内置和外置电池的切换电路分析

楼主(2024-08-17):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电池切换电路分析
我们在做电路设计时,有时会遇到产品在定义时需要使用内外电池的规格,就是说产品装壳时要内放一个可充锂电池,这个电池是不可以拆卸的,装好壳后,在壳上还需要留一个电池接口,这是用来接外部可充锂电池的,这个电池是可以拆卸的。很想知道这电路设计是什么样的吧?好的,应你所想,这就将线路图放上来,请看下图:
(图一)内置电池线路
(图二)外置电池线路
看了上面的图后,工程师朋友们,是不是觉得这线路很眼熟?不错,这内外电池切换电路说白了就是由充电ICMOS管或三极管简单组成的,也没那么复杂,主要就是怎么实现它们的逻辑性。好了,话不多说,线路虽然简单,但还是来分析下这线路吧!给人拓展或为自己加深印象都行。
线路分析:
内外电池切换线路由上面的(图一)和(图二)组成。
先来分析下图一:
位号J20是内置电池接口,可以用连接器也可以直接焊线,电池接口接在U42的输出上,而U42是一颗充电芯片,这颗充电芯片的最大充电电流在800mA左右,这里设计的充电电流是100mA。如下图内置电池通过Q18P-MOS管)和D47给整个系统电源供电。
电池线路这里的Q18上为什么要加一个二极管D47呢?以前这样设计电路没加这二极管,但是给部门老大审核线路时都会建议MOS管这里要加一个二极管,但他又没说为什么要这样加?当时就在想,我选用的MOS管是可以通过2A的电流的,整个系统也用不了这样大的电流,这样加了会不会是画蛇添足?所以不加应该也是可以吧!直到有一次遇到了问题,才知道这二极管的真正作用。那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在电池电量低的情况下,这时系统还在开机中,但我们要插外部电源给其供电,所以在插入电源的瞬间,机器就会掉电关机。产品规格要求是插入外部电源不能影响机器的当然状态。所以经查得就是这MOS管这里在外部电源插入时瞬间关掉了,而它内部的寄生二极管通过的电流未能达到系统正常工作的电流,所以后面的电压瞬间被拉低,而系统芯片是有侦测上图中PWR上的电压,当PWR的电压低于某个值时,就会强制关机。
这问题的解决方法就是在MOS管上加一个二极管。所以在有些场合下这二极管是必须要加的,因此我们在设计这种线路时最好是预留上这个二极管。在实际应用测试中如果没有测到这个问题或客户认为这不是问题,那就可以将其省掉。
再来就是Q18的控制线路,如下图:
首先没有外部电源时,内置电池的正极通过R1356这颗电阻给三极管Q17的基极供电,使得Q17CE极导通,Q17再通过电阻R1355MOSQ18G极拉低,这样就使得Q18SD极导通,从而电池就给系统供上电了。当外部电源USB5V插入时,由二极管D23直接将Q18G极强制拉高,所以Q18SD极断开,这时因为PWR上的电压高于电池的电压,所以电池的供电电流为0,不会耗电,这样充电芯片就能将这电池充满电了。
差不多同样的道理,当外部电池接入时,会通过BACKUP_VBAT_DET这个网络将三极管Q17的基极强制拉低,所以Q17CE极不导通,这时因为内置电池的电会通过电阻R1354Q18G极电压拉高,所以Q18SD极不导通,这时内置电池不会给系统供电了。
一般内置电池是用作备用电池,就是当外部电池要更换时,内置电池要保证在更换过程中系统要正常工作,所以一般内置电池的电容量会相对低很多。
下面来分析下图二部分:
位号J21是外置电池的接口。电池接口接在U14的输出上,而U14也是一颗充电芯片,这颗充电芯片的最大充电电流在1A左右,这里设计的充电电流是550mA887mA,当系统开机时,会通过IO口控制BAT_CHARGE_I网络使得Q13不导通,这时充电芯片的取样电阻只有R302起作用,充电电流为550mA; 当系统关机时, Q13不受控制而由电阻R57G极拉低而导通,这时电阻R302R1462并联起作用,由于它们的阻值都是K欧极,所以这里Q13的导通内阻可以忽略,这时的充电电流为887mA
如下图内置电池通过Q2P-MOS管)和D42给整个系统电源供电。
这里的分析方法和前面内置电的一样。
还有控制线路部分,如下图,当外部电源USB5V插入时,由二极管D1直接将Q2G极强制拉高,所以Q2SD极断开,由于PWR上的电压高于电池电压,所以外置电池不会耗电。 当没有外部电源时,Q2G极会被电阻R3拉低,所以它的SD极会导通,从而给系统供电。
这里外部电池的接口需要接三根线,其中BACKUP_VBAT_DET这根线是接电池的负极或电池上对地的热敏电阻(NTC),所以当外置电池接入时,会通过BACKUP_VBAT_DET来控制内置电池的供电线路,使其关断。
下面这个检测线路又有什么用处呢?
这个线路的作用是为了让系统知道有没有接入外置电池,当外置电池接入时会使得三极管Q8导通,这时系统芯片IO检测到BATTERY_INSET_DET这个网络为低电平,这时就说明有外置电池接入,然后系统就会将电量检测功能切换到外置电池上来(注:电量检测主要是检测低电,当电池达到低电阀值时会让系统正常关机)。
好了,以上就是内外电池的切换分析,下面还有几个问题需要提下。
问题一:当外置电池接入时,会通过BACKUP_VBAT_DET这个网络来关闭内置电池线路,这里在测试功能时不小心将BACKUP_VBAT_DET接成了电池的正极,这使得三极管Q17一下就被烧坏了,虽然实际使用中基本不会接错,但在拉线测试中会存在隐患,所以这里需要加二极管或电阻隔一下,如下图增加了一个位号为D46的元件:
开始我加的是二极管1N5819,但是客户提出了一个疑问,说这个二极管拉不低Q17的基极,因为它本身的BE极就相当于一个二极管了,听到这个解释我一时也懵了,只知道说我实际测试是没问题的啊,(哎!真失败!被客户这样问下就难住了!能力还是不够啊!),等他走了也想到要使三极管导通,则基极电压低于0.6V就可以了,而1N5819的压降是0.3V左右,所以完全可以用二极管。但后面客户又提出热敏电阻的值可以达到70多欧,用二极管还是有不能拉低的风险,我也就懒得去算了,那就加个电阻吧,这样就算BACKUP_VBAT_DET接到电池正极也不会烧三极管了,因为这样功耗会加在这个电阻上。
问题二:内置电池线路上的二极管D47Q18内部的寄生二极管,会使得内置电池有耗电的情况出现,那就是当外置电的电压低于内置电池电压相差0.3V(这个电压取决于D47的具体压降)以上时,这时内置电池给系统供电,这时内置电池就会耗电,这样你来我往的情况下直到外置电池提示低电关机后为止。不过,这个在实际使用中应该影响不大。
通过上面的问题,工程师朋友们有什么想法呢?欢迎提出并指正。谢谢!

好帖
上面有个参数记录错了, 现在改正一下: 就是热敏电阻的值右以达到70多K欧, 这个"K"这漏掉了.
细致讲解主电源和电池双供电系统的电路分析,电路设计原理讲解清晰,关键点剖析细致。

网友A:
写的不错,那个二极管确实比较重要

网友B:
产品内置和外置电池的切换电路分析

网友C:
感谢分享,对内外置电池的电路分析有了一定了解

网友D(2025-02-24):
牛皮,很详细的电池切换电路了,厉害厉害。
我这里也有一个电池切换需求。设备是内置2s锂电池,内置bq25792作为充放电IC,这个芯片有配置引脚可以配置电池节数,再自动根据节数设置充电电流、电压之类的详细参数,同时有nvdc功能,可以自动边充电边用电。
外置呢要外置4s锂电池,只有1颗充放电IC,同一时间只给内或外部电池充放电,剩下那个不管它。
这样就有工作逻辑:
1,系统没电的时候,接入内置电池,要能自动切入内置电池,不需要MCU干预(这时候MCU还没上电)
2,系统上电后,通过MCU切换内置外置电池.
3,外置电池离线时,切换外置电池行为无效.
这是我瞎琢磨的一个电路:K1是双线圈磁保持继电器。Vbat是用电方,VbatInt是内置电池,VbatExt是外置电池。
系统未上电时,Vbat低电平,假如此时K1接入VbatInt,则自动开始供电;否则,Vbat为低电平,VbatInt通过pmos、电阻、二极管,经过K1的线圈1,再通过二极管向Vbat供电;电流使K1吸合Vbat与VbatInt直接连接。这时候Vbat=VbatInt,线圈1停止供电;
需要切换电池时,Mcu给出BatSel_BatInt高电平,高电平一方面通过电阻、二极管驱动线圈1,一方面给该通路的Nmos提供栅极电压,Nmos导通。VbatInt通过限流电阻、二极管、线圈1、nmos回流到地,使k1吸合。
需要切外置电池时,mcu给出信号通过栅极电阻使nmosQ50导通,外置电池存在,则VbatExt通过限流电阻、二极管、线圈2、nmos组成通路,使k1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