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凌鸥程序里没有比较器开窗设置,硬件过流能实现么?

楼主(2024-08-17):
开窗设置的选项都取消了,怎么实现硬件过流呢?

网友A:
你再看看手册,配置时如果没有配置开窗,默认是不开窗,不开窗,即产生硬件过流比较结果时,是有效的

网友B:
硬件过流不需要使用开窗功能,应该是全程有效,设备使用过程中任意时刻电流超过设定值都要启动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再看看手册,配置时如果没有配置开窗,默认是不开窗,不开窗,即产生硬件过流比较结果时,是有效的 ...

我看手册里说是比较器和MCPWM是开窗配合的,看了几遍手册,没有看到不开窗可以控制的描述

网友B(点评):
凌鸥的开窗功能是指CMP模块和MCPWM模块联动,CMP可以选在在某一相P管打开的时候才起作用,这个功能不适合做硬件过流,硬件过流需要全程进行保护,不只是在PWM开的时候才保护

网友C:
开窗和不开窗有什么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