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手册]
接地电阻为什么一般不大于4Ω?

楼主:
接地电阻是电流由接地装置流入大地再经大地流向另一接地体或向远处扩散所遇到的电阻,作用是向大地放电,以保证安全。

很多家用电器,我们在使用过程中,往往会接触到电器的壳体,比如冰箱开关门、洗衣机开关门等。但一旦电器发生故障,壳体会带上一定的电压,当人接触壳体时会发生电击,十分危险,因此通过接地电阻把电引向大地是非常有必要的。

对于接地电阻,我们希望越小越好。根据欧姆定律,电压一定时,电阻与电流成反比;因此,工作电压确定的情况下,接地电阻越小,能通过的电流就越大,电流泄放效果越好。如果漏电的话,电就全部从接地的地线上传到地下了。

接地电阻的最高限值为什么是4Ω

正常情况下,当电气系统设备假若发生故障时,故障电流正常不会大于10A,所以当接地电阻为4Ω时,流过接地电阻时产生的故障电压可由欧姆定律计算:4x10=40V。而经实验形成的标准规定,在正常和故障情况下,任何两导体间或任一导体与大地之间的电压均不得超过交流(50~500Hz)有效值50V。

这样小于50V的故障电压是较为安全的,几乎不可能引起人体电击事故,因此接地电阻的最高限值就规定在了4Ω。

重要原因

符合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是保持接地电阻相应阻值的重要原因。电力系统建设、运行和管理必须遵守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在电力行业这些规范规定,都是经过无数次的实践检验得来的经验教训,尤其是涉及安全的条款,无一不是电力先行者们经过血的教训而得来的实践经验和数据,其中就包括接地电阻的规定。

例如《电气安全规范》,规定了不同类型的电气设备对于接地电阻的要求。若接地电阻大于规定值,则会导致设备存在安全隐患,就违反相关标准和法规,更重要的是影响周边人员生命安全。

合适的接地方式

选用合适的接地方式也能保证接地电阻不大于4Ω。在不同的用电场所,需要选择适当的接地方式。例如,对于干式变压器,使用母线法接地,可以减小母线电感,提高设备的抗干扰能力,进而保持接地电阻不大于4Ω。

网友A(2024-08-21):
接地电阻的大小是根据电气安全标准和实际应用需求来确定的

网友B:
一般来说,接地电阻的目的是确保在电气设备发生故障时,故障电流能够通过接地系统迅速流向大地,从而使保护装置(如断路器或熔断器)能够动作,切断电源,保护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网友C:
选用合适的接地方式也能保证接地电阻不大于4Ω。

网友D:
接地电阻一般不大于4Ω的原因可能是为了安全标准要求: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电气安全标准规定,接地电阻应尽可能低,以确保在发生电气故障时,故障电流能够迅速升高到足以使保护装置动作的水平。例如,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和美国国家电气规程(NEC)等标准通常建议接地电阻不超过4Ω

网友E:
故障电流的考虑,在发生接地故障时,如果接地电阻过高,故障电流可能不足以触发保护装置,导致故障持续存在,增加触电和火灾的风险。较低的接地电阻可以确保故障电流足够大,从而快速切断电源。

网友F:
系统电压和电流,不同电压等级的系统对接地电阻的要求不同。对于低压系统,接地电阻通常要求较低,以确保在发生故障时能够提供足够的保护。而对于高压系统,由于故障电流通常较大,接地电阻的要求可能会相对宽松一些

网友G:
土壤电阻率,接地电阻的大小还受到土壤电阻率的影响。土壤电阻率较高的地区可能需要更多的接地极或更复杂的接地系统来达到较低的接地电阻。

网友H:
设备保护,除了保护人员安全外,接地系统还需要保护电气设备免受电压浪涌和电磁干扰的影响。较低的接地电阻有助于提供更好的电磁兼容性和设备保护。

网友I:
接地电阻一般不大于4Ω是为了确保电气系统的安全运行,保护人员和设备免受电气故障的影响。

网友J: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在实际应用中,接地电阻的具体要求可能会根据当地的电气规程、系统特性以及土壤条件等因素有所不同

网友K:
这个得实际情况具体分析吧,不过确实一般都用的小电阻,主要是当个保险丝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