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资料] 关于加解密的问题

楼主(2024-08-18):
目前单片机如何进行加解密钥操作,一般使用哪种形式,具体流程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A:
建议直接使用安全MCU进行相关设计稳定

网友B:
其实安全加密是一门学科,加解密算法十分谨慎

网友C:
加解密非常有必要

网友D:
在单片机(MCU)中进行加解密钥操作通常涉及使用硬件加密模块或软件加密库。加密操作可以保护数据的安全性,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

网友E:
可以考虑对称加密算法,如AES(高级加密标准)、DES(数据加密标准)、3DES(三重数据加密标准)

网友F:
加解密过程其实就是算法计算的过程,需要自己绘制密钥,这个是系统问题,建议深入学习

网友G:
之前我听说,可以使用非对称加密算法:如RSA(Rivest-Shamir-Adleman)、ECC(椭圆曲线加密)

网友H:
有些人会选择使用哈希算法的吧,如SHA-256(安全哈希算法)

网友I:
现在技术发达了,可以使用硬件加密模块了,很强的

网友J:
许多现代单片机内置了硬件加密模块(如AES加速器),可以加速加密操作并提高安全性。硬件加密模块通常提供更高的性能和更低的功耗

网友K:
如果没有硬件加密模块,可以使用软件加密库(如mbedTLS、OpenSSL)来实现加密操作。软件加密库的性能通常较低,但灵活性较高

网友L:
单片机进行加解密钥操作通常涉及选择合适的加密算法、使用硬件加密模块或软件加密库、配置加密模块、执行加密和解密操作。硬件加密模块通常提供更高的性能和更低的功耗,而软件加密库则提供更高的灵活性

网友M:
加密的话随意的,协议只要对得上,其实也算是一种对外加密的操作

网友N:
一般可以选择AES或者其他的加密,有些通讯可以考虑使用MD5这种也是可以的

网友O(2024-09-20):
其实加解密需要密钥和算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