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手册] 一种常见的网络通讯加密流程

楼主(2024-08-18):
1、一种常见的网络通信的加密流程

关于加密的算法很多,实际实现过程千差万别,

下图是一个常见的网络通信加密的应用场景。

密码机的一些说明:

客户端服务器端都可以设置密码机(可以是软件、也可以是一个硬件,可以在本地也可以在某个服务器上,只要能够产生密钥即可)
keygen和同步码都会影响到密码机生成的密钥序列
密码机在keygen和同步码相同的情况下,会产生相同的密钥序列,加解密双方需要记住产生密钥的顺序,解密多少数据就申请多少密钥

如上图所示,基于C/S架构的服务器和客户端通信模型,
下面以客户端如果要发送一段加密的密文给服务器,C/S需要交互的流程。

(1)服务器端发送密钥密文
首先服务器端、客户端都保存了一个默认的密钥
服务器端随机生成密钥keygen,并使用该默认密钥对keygen加密,生成密钥密文
客户端可以通过命令定期请求该密钥密文或者服务器定时下发
客户端收到密钥密文后,也可以通过默认密钥进行解密得到明文的keygen
(2)客户端对数据加密
客户端在发送数据之前,首先生成一个同步码
将同步码和keygen设置给密码机,然后向密码机申请一定长度的密钥
将明文和密钥通过一定的算法进行加密(通常是异或),生成数据密文
(3)客户端发送同步码和数据密文
客户端将数据密文和同步码明文一起发送给服务器
服务器提取出同步码
(4)服务器端接收数据并解密
服务器将keygen和同步码设置给密码机,同时申请一定数量的密钥
服务器根据密钥对密文进行解密,即得到对应的明文
因为服务器和客户端此时都使用了相同的keygen,和同步码,所以双方申请的密钥序列一定是一样的。

2、函数实现
下面是一口君实现的加密算法的一些函数原型以及功能说明,这些函数基本实现了第一节的功能。

(1)申请加密密钥函数request_key
  1. int request_key(int sync,int key_num,char key[])
  2. 功能:
  3. 向密码机申请一定数量的用于加密数据的密钥,如果不设置新的keygen,那么生成的密码会顺序产生下去,每次申请密钥都会记录上次生成的密钥的偏移,下次在申请的时候,都会从上一位置继续分配密钥
  4. 参数:
  5. sync:同步码,密码机依据此同步产生随机序列的密钥
  6. key_num:申请的密钥个数
  7. key:申请的密钥存储的缓存
  8. 返回值:
  9. 实际返回密钥个数

(2)设置密钥序列函数set_keygen
  1. void set_keygen(int key)
  2. 功能:
  3. 向密码机设置keygen,设置后会影响产生的随机密钥序列
  4. 参数:
  5. key:密钥
  6. 返回值:

(3)产生随机数born_seed
  1. int born_seed(int sync,int key)
  2. 功能:
  3. 根据同步码和keygen生成随机密钥种子
  4. 参数:
  5.     sync:同步码
  6. key:密钥
  7. 返回值:
  8. 种子

(4)重置keygen reset_keygen()
  1. void reset_keygen()
  2. 功能:
  3. 重置keygen,会影响生成的随机数序列

楼主:
3、测试代码实例
最终文件如下:

key.c  key.h  main.c
示例1:检测产生的随机序列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i;
unsigned int len;
int j, r, key_num;
unsigned int sync = 0;
unsigned char key[MAX_KEY_REQUEST];

key_num = 10;

printf("\n--------------采用默认keygen 同步码=0 产生密文----------------\n");
reset_keygen();

memset(key,0,sizeof(key));
len = request_key(sync,key_num,key);

print_array("密钥0-9:",key,len);

memset(key,0,sizeof(key));
len = request_key(sync,key_num,key);

print_array("密钥10-19:",key,len);

printf("\n--------------采用keygen=1234 同步码=0 产生密文----------------\n");
set_keygen(1234);

memset(key,0,sizeof(key));
len = request_key(sync,key_num,key);

print_array("密钥0-9:",key,len);

memset(key,0,sizeof(key));
len = request_key(sync,key_num,key);

print_array("密钥10-19:",key,len);
}

执行结果:

--------------采用默认keygen 同步码=0 产生密文----------------
密钥0-9: ----[10]
a5 52 c8 14 5d f7 46 5b 89 42
密钥10-19: ----[10]
38 69 6f a6 08 d2 69 39 cd 29

--------------采用keygen=1234 同步码=0 产生密文----------------
密钥0-9: ----[10]
0e 83 0b 73 ec f5 4b 4a 74 35
密钥10-19: ----[10]
e7 f1 06 41 c8 6b aa df 0c 3d

可以看到,采用不同的keygen产生的随机序列是不一样的。

如果设置不同的同步码,仍然序列还会不一样。

楼主:
示例2:用默认keygen加解密
char data0[10]={
0x1,0x2,0x3,0x4,0x5,0x6,0x7,0x8,0x9,0x10,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i;
unsigned int len;
int j, r, key_num;
unsigned int sync = 0;
unsigned char key[MAX_KEY_REQUEST];
char buf[120]={0};

key_num = 10;
printf("\n--------------采用默认keygen开始加密----------------\n");
reset_keygen();
print_array("\n明文:",data0,key_num);

memset(key,0,sizeof(key));
len = request_key(sync,key_num,key);

print_array("密钥:",key,len);
for(i=0;i<len;i++)
{
  buf[i] = data0[i]^key[i];
}
print_array("\n密文:",buf,len);

printf("\n--------------------开始解密--------------------\n");
reset_keygen();

memset(key,0,sizeof(key));
len = request_key(sync,key_num,key);

for(i=0;i<len;i++)
{
  buf[i] = buf[i]^key[i];
}

print_array("\n明文:",buf,len);
}

测试结果:

--------------采用默认keygen开始加密----------------

明文: ----[1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密钥: ----[10]
a5 52 c8 14 5d f7 46 5b 89 42

密文: ----[10]
a4 50 cb 10 58 f1 41 53 80 52

--------------------开始解密--------------------

明文: ----[1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楼主:
示例3:用不同的keygen和同步码加解密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i;
unsigned int len;
int j, r, key_num;
unsigned int sync = 0;
unsigned char key[MAX_KEY_REQUEST];
char buf[120]={0};
unsigned int mykeygen;

if (argc != 4) {
  fprintf(stderr, "Usage: %s <seed> <key num> <keygen>\n", argv[0]);
  exit(EXIT_FAILURE);
}

sync = atoi(argv[1]);
key_num = atoi(argv[2]);
mykeygen = atoi(argv[3]);

printf("\n--------------采用自定义的keygen、同步码开始加密----------------\n");
set_keygen(mykeygen);
print_array("\n明文:",data0,key_num);

memset(key,0,sizeof(key));
len = request_key(sync,key_num,key);
print_array("密钥:",key,len);

for(i=0;i<len;i++)
{
  buf[i] = data0[i]^key[i];
}
print_array("\n密文:",buf,len);

printf("\n--------------------开始解密--------------------\n");
set_keygen(mykeygen);

memset(key,0,sizeof(key));
len = request_key(sync,key_num,key);
for(i=0;i<len;i++)
{
  buf[i] = buf[i]^key[i];
}
print_array("\n明文:",buf,len);
exit(EXIT_SUCCESS);
}

执行结果:

--------------采用自定义的keygen、同步码开始加密----------------

明文: ----[1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密钥: ----[10]
53 00 29 cd 27 eb cc 80 1a d7

密文: ----[10]
52 02 2a c9 22 ed cb 88 13 c7

--------------------开始解密--------------------

明文: ----[1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可见,我们的确实现了数据的加密和解密。

网友A:
现在加解密系统非常实用,安全***是首位的

楼主:
keygen和同步码都会影响到密码机生成的密钥序列

网友B:
现在做加密还要通过安全认证吧,有点难。

网友C:
加密算法流程非常清楚

网友D:
网络加密非常实用,能够满足项目加密需求

网友E(2024-09-17):
过程非常清晰明了,有助于开发

网友F(2024-12-19):
网络通信的加密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