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CW32W031射频芯片的AT指令都有哪些功能

楼主(2024-08-19):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基于CW32W031射频芯片的AT指令无线串口模块,这个模块是官方开源的吗?有源码吗?还有这个AT指令都支持啥功能?

网友A:
我们暂时没有批量生产CW32W031射频芯片的AT指令无线串口模块!
网上的模块,均是第三方公司设计、生产、销售的。

网友B:
AT指令应该是标准协议指令理论上基础指令都应该支持的

网友C:
估计官网要是没有的话,那就是没有了吧

网友D:
CW32W031芯片确认相关的AT资料看看有没有参考

网友E:
建议直接去官网或者找FAE咨询一下

网友E:
一般是没有,这种官方不会有也不会开源啊

网友F:
其实网上有相关的AT指令代码,你可以参考试试

网友G:
这个应该是三方的指令吧,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H:
这你在哪儿看到的?可以问问他们的销售嘛

网友I:
我觉得要是用AT的话,用芯源就没啥优势了

网友J:
建议还是用芯源的无线的库吧,比较好,而且自己修改可玩性很高

网友K:
如果要用AT,还用芯源这芯片干啥,单独弄个无线芯片多好,然后配个简单便宜的MCU

网友L:
估计没有源码,这种官方要是有也是产品,没有就是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