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 32的boot三种模式

楼主(2024-08-19):
第一种模式boot0= 0,boot1=0或1(默认0),这种模式下,STM 32处于正常的读取芯片内部存储空间的程序即运行正常程序。

第二中模式,boot0=1,boot1=0时,进入调试模式,可以通过烧录工具把修改好的代码所生成的HEX文件烧录到芯片里面,然后把boot0跳线跳回0,执行代码

第三种,boot0=1,boot1=1, 要注意的是,一般不使用内置SRAM启动(BOOT1=1 BOOT0=1),因为SRAM掉电后数据就丢失,多数情况SRAM只是在调试时使用,也可以做其他一些用途,如做故障的局部诊断,写一段小程序载到SRAM中诊断板的其他电路,或用方法读 写板的Flash或EEPROM等,可以通过种方法解除内部Flash的读写保护,当然解除读写保护的同时Flash的内容也被自动清除,以防恶意的软件拷贝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jjh135445/article/details/141196853

网友A:
在这种模式下,STM32 微控制器会从内部 Flash 存储器启动执行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