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usToolbox™] MTB3.2导入工程失灵时不灵怎么办?

楼主(2024-08-19):
rc, se, The, he, MTB
MTB3.1被墙的解决方法在帖子:https://community.infineon.com/t5/Code-Examples/ModusToolbox-URL-Modifier/m-p/366015
然后现在我更新了我的MTB版本3.2,然后现在导入工程偶尔能成功,偶尔失败,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报错如下:
[1]:        there was an error retreiving the asset 'https://github.com/cypresssemiconductorco/mtb-example-psoc4-empty-app' commit 'latest-v3.X' - fatal: unable to access 'https://github.com/cypresssemiconductorco/mtb-example-psoc4-empty-app/': Failure when receiving data from the peer, command 'C:/Users/xuehs/ModusToolbox/tools_3.2/modus-shell/bin/bash -c git -C C:/Users/xuehs/Desktop/text clone --quiet --origin cypress --no-checkout --filter=blob:none https://github.com/cypresssemiconductorco/mtb-example-psoc4-empty-app Empty',   directory 'C:/Users/xuehs/ModusToolbox/tools_3.2/dashboard',   child process exited with error code 128
[2]:        error cloning git asset 'https://github.com/cypresssemiconductorco/mtb-example-psoc4-empty-app'-fatal: unable to access 'https://github.com/cypresssemiconductorco/mtb-example-psoc4-empty-app/': Failure when receiving data from the peer, command 'C:/Users/xuehs/ModusToolbox/tools_3.2/modus-shell/bin/bash -c git -C C:/Users/xuehs/Desktop/text clone --quiet --origin cypress --no-checkout --filter=blob:none https://github.com/cypresssemiconductorco/mtb-example-psoc4-empty-app Empty',   directory 'C:/Users/xuehs/ModusToolbox/tools_3.2/dashboard',   child process exited with error code 128

网友A(2024-09-30):
然后现在我更新了我的MTB版

网友B:
如果导入过程中涉及到网络资源的访问,检查你的网络连接是否正常

网友C:
有时候软件本身的bug会导致导入工程失败

网友D:
如何系统地排查和解决MTB3.2导入工程失灵的问题呢?

网友E:
根据楼主的描述 感觉这个版本是存在bug的啊

网友F:
有时候软件的缓存文件可能会损坏,导致导入工程失败

网友G:
确保所有相关的硬件驱动都已正确安装,并且与MTB3.2兼容

网友H(2024-10-30):
可能和路径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