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IO口复用为串口后,想继续改变成普通IO口如何操作?

楼主(2024-08-19):
  1.     GPIO_PinAFConfig(GPIO0, GPIO_PinSource_9, AF4_UART); //P0.9复用为UART_RX
  2.     GPIO_PinAFConfig(GPIO0, GPIO_PinSource_7, AF4_UART); //P0.7复用为UART_TX

如上,IO口复用了串口,如何关闭复用? 这样GPIO_PinAFConfig(GPIO0, GPIO_PinSource_7, AF0_GPIO);再复用成模拟口就行?

网友A:
在配置一下,将这两个IO口复用成AF0_GPIO,功能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要关闭IO口的复用功能,你可以将GPIO_PinAFConfig函数的第三个参数设置为AF0_GPIO。这样,你就可以将GPIO0 ...

对的 最简单重新初始化

网友D:
重新初始化就可以了,以最后有限的配置为准,可以随便更改

网友E:
在配置一下,将这两个IO口复用成AF0_GPIO,功能即可,就是在你使用之前重新配置一下不就可以了。

网友F:
需要禁用该IO口的串口功能。

网友G:
删除或修改与串口相关的初始化代码,添加或修改与普通IO口相关的初始化代码。

网友H:
通过设置相应的控制寄存器,禁用IO口上的串口功能。这通常涉及到清除控制寄存器中与该IO口相关的位。

网友I:
// 关闭USART1时钟
RCC->APB2ENR &= ~RCC_APB2ENR_USART1EN;

// 禁用USART1
USART1->CR1 = 0; // 清除控制寄存器1

// 禁用USART1中断
NVIC_DisableIRQ(USART1_IRQn);

// 取消复用功能
GPIOA->AFR[1] &= ~(0xF << 4); // PA8-PA15的复用功能,此处清除PA9的复用功能

// 配置为普通输入模式
GPIOA->MODER &= ~(0x3 << 18); // PA9为输入模式
GPIOA->PUPDR &= ~(0x3 << 18); // PA9无上拉下拉

// 如果需要配置为输出模式
// GPIOA->MODER |= (0x1 << 18); // PA9为输出模式
// GPIOA->OTYPER |= (0x1 << 9); // PA9为开漏输出
// GPIOA->OSPEEDR |= (0x2 << 18); // PA9输出速度为50 MHz

网友J:
将IO口配置为普通IO口模式。设置相应的寄存器,

网友K:
确认当前IO口是否已经被配置为串口使用。 单片机的用户手册会列出哪些IO口可以复用为串口。

网友L:
如果之前使用该IO口进行串口通信,现在需要将其替换为普通IO口的数据传输和处理逻辑。

网友M:
将它们作为普通IO使用,则可能需要额外的配置来保证不影响程序的下载和调试功能。

网友N:
设置IO口的输入或输出方向。对于输出,可能还需要设置输出值寄存器。

网友O:
将该IO口的方向寄存器设置为输入或输出模式,具体取决于你的应用需求。

网友P:
配置P0.7为模拟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0, &GPIO_InitStructure);

网友Q:
将IO口配置为输入或输出模式。

网友R:
某些特定的IO口可能因为硬件设计或系统默认配置,拥有特殊的功能或用途,此时更改其功能可能会遇到一些限制。

网友S:
要找到并关闭或禁用与该IO口相关的串口功能。这通常涉及到对串口控制寄存器的操作,将相应的控制位设置为禁用状态。

网友T:
关闭串口相关的功能和中断。

网友L:
如果串口外设有中断服务程序, 清除相关的中断标志,并禁用中断。

网友J:
设置IO口的其他属性,如驱动能力、上拉/下拉电阻、开漏/推挽模式等。

网友U:
通过调用相关的函数来关闭串口功能对该 IO 口的复用映射。不同的单片机型号和开发环境可能有不同的函数和参数,但一般都是类似的操作。

网友V:
在改变IO口用途之前,需要先关闭串口外设。

网友W:
了解关于IO口复用和调试接口配置的相关章节。这通常会详细说明哪些IO口可以被复用为串口,以及如何将这些IO口改回普通IO口。

网友X:
根据需要,将该IO口的初始状态设置为高电平或低电平。

网友Y:
不是所有的IO口都可以任意复用。

网友Z:
需要将IO口配置为普通IO口模式。这通常涉及到设置IO口的方向(输入或输出)、上拉/下拉电阻的配置(如果有的话),以及其他相关的配置。

网友AA:
关闭了串口功能之后,接下来需要将IO口配置为普通IO模式。 设置IO口的模式(如输入、输出、推挽输出、开漏输出等)、速度(如低速、高速)以及可能的上下拉电阻配置等。

网友AB:
根据手册中的说明,修改这些寄存器的值,以取消串口的复用。这可能涉及到设置或清除特定的位。

网友AC:
复用功能和 GPIO 都有各自的时钟控制。 需要开启复用功能时钟 AFIO(Alternative Function I/O)以及对应的 GPIO 端口时钟。

网友AD:
关闭了USART1的外设时钟,然后将PA9配置为普通的推挽输出IO口,并设置了初始输出状态为高电平。

网友AE:
查阅微控制器的参考手册或数据手册,找到控制串口复用的寄存器。这些寄存器通常位于串口控制模块或通用IO控制模块中。

网友AF:
在单片机或者开发板上,IO口的复用是一种常见的情况,特别是在资源较为有限的嵌入式系统中。

网友AG:
需要禁用此io端口的串行端口功能。,

网友AH:
如果你之前使用这个io口进行串行通信,那么现在你需要用普通io口的数据传输和处理逻辑来代替它。

网友AI(2024-09-20):
一般都是固定的功能,如果必须要用的话需要重新初始化

网友AJ:
可以像仿照DeInit函数那样操作GPIO口?我觉得就是控制相关的寄存器位、关闭对应的总线时钟之类的操作吧。

网友AK:
引用 网友I:
// 关闭USART1时钟
RCC->APB2ENR &= ~RCC_APB2ENR_USART1EN;

保姆教程,赞一个

网友AL:
将io端口配置为正常io端口模式。将相应的寄存器设置为

网友AM:
在更改io端口的用途之前,您需要关闭串行外设。

网友AN:
并不是所有的io口都可以随意重用。

网友A:
复用成GPIO功能后,再将IO输入输出功能关闭

网友AO:
它们通常是固定函数,如果必须使用,需要重新初始化。

网友AP:
配置好之后,把这两个io口复用成af0_gpio,这只是一个功能,只是在使用之前需要重新配置一下。

网友AQ:
确认io端口当前是否配置为串行使用。,MCU的用户手册会列出哪些io端口可以作为串口重用。

网友AR(2024-11-02):
配置完成后,将这两个io口复用到af0_gpio中。这只是一个功能,使用前需要重新配置。

网友AS:
要取消IO口复用状态,变成普通IO口,需要根据硬件和软件手册来操作。具体操作方法是关闭与串口复用相关的功能寄存器配置,恢复为默认或指定为普通IO功能。操作步骤视具体芯片而异。

网友AT:
根据您的应用要求,将该io端口的方向寄存器设置为输入或输出模式。

网友AU:
在输入或输出模式下配置io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