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N32WB031怎样使用白名单?

楼主(2024-08-19):
void ns_ble_list_set_wl(struct gap_bdaddr *wl_addr,uint8_t wl_cnt)这个函数设置白名单的,通过mac设置完后,怎样知道扫描到白名单的设备?

网友A:
在扫描回调函数中,比较扫描到的设备地址(通常在回调参数中)和白名单中的地址。如果匹配,则说明扫描到的设备在白名单中。

网友A:
启动扫描以查找 BLE 设备。具体的扫描函数通常是 ble_scan_start() 或类似名称的函数,这取决于你使用的 BLE 堆栈或库。

网友A:
扫描结果通常会通过回调函数或事件机制返回。在这个回调函数中,你可以检查扫描到的设备是否在白名单中。

网友A:
在某些 BLE 库中,你可能会用 ble_gap_scan_cb() 函数处理扫描回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