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一个不认识的电容,请教容值

楼主(2024-08-19):
最近看一个老电路里边有一个电容,标识.15K630,只有图片没有实物没法测量,不知道容值应该是多大呢?

网友A:
MKP电容
应该是
630v
15nF

网友A:
有照片,某宝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MKP电容
应该是
630v

应该是150nF吧,0.15uF

应该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150nF吧,0.15uF

0.15uf,630V?

楼主:
看了一下某宝上一些类似电容的标识,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某宝上一些类似电容的标识,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电容量应该是没问题的,我也拿不准电压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量应该是没问题的,我也拿不准电压这个

根据电路的应用场景,这个电压就是630V的,63V太低了

网友C:
根据尺寸判断应该是0.15uF /630V

网友D:
感觉是绕线电阻,15K阻值,拆掉万用表测一下!

网友E:
淘宝识图有

网友F:
应用在哪个功能位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根据电路的应用场景,这个电压就是630V的,63V太低了

是的是的

网友G:
0.15uF, 630v,
K 是精度,好像是 10% 。
J 是 5%。

网友H:
应该是150nF吧,0.15uF,K 是精度,好像是 10% 。5楼的兄弟说的是对滴!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感觉是绕线电阻,15K阻值,拆掉万用表测一下!

电阻多无耐压标注

网友I(2024-09-21):
电路板拍全一点,看下电路应该可以知道。

网友J:
穿心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