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PLAB IDE v8.89 除了断点调试还有别的方法调试打印吗?

楼主(2024-08-19):
MPLAB IDE v8.89 除了断点调试还有别的方法调试打印吗? 类似printf这样在控制台打印变量的,现在的断点看数据和实际运行的时候不一样

网友A:
直接让串口输出打印吧

网友B:
就用printf打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让串口输出打印吧

可以详细说一下嘛? 我没怎么用过。

楼主:
不行的吧,编译都不通过的

网友C:
这个不能用串口打印吗

网友D:
使用printf或类似函数

网友E:
串口打印

网友F:
使用调试助手或插件

网友F:
JTAG调试器、逻辑分析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