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IAR无法编译,求大佬支招!!

楼主(2024-08-19):
我从官网上下载了SDK,然后我打开里面的例子编译,不通过,报了以下两个错误。但是我检查了,配置都有。我查看他们使用的编译器是IAR8.50.5,我用的是9.01的,这两个版本不兼容吗?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求大佬支招。

网友A:
安装APM32F4 IAR的芯片补丁包就可以解决问题了,见压缩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APM32F4 IAR的芯片补丁包就可以解决问题了,见压缩文件

谢谢,解决了!但是我现在想输出一个互补PWM,但是我不知道如何配置,请问大佬有相应的案例能提供吗?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解决了!但是我现在想输出一个互补PWM,但是我不知道如何配置,请问大佬有相应的案例能提供吗?感 ...

我使用的是APM32F411VC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使用的是APM32F411VC

可以查看定时器例程PWM1,里面输出6路互补pwm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安装APM32F4 IAR的芯片补丁包就可以解决问题了,见压缩文件

APM32F465的有吗,需要465IAR芯片补丁包,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APM32F465的有吗,需要465IAR芯片补丁包,感谢

连夜沟通工程师大佬提供的文件,请查收~

网友D(2024-10-08):
安装旧版本编译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