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8 种常用的 CRC 算法

楼主(2024-08-20):
CRC 计算单元可按所选择的算法和参数配置来生成数据流的 CRC 码。有些应用中,可利用 CRC 技术来验证数据的传输和存储的完整性。
8 种常用的 CRC 算法,包括:
CRC16_IBM
CRC16_MAXIM
CRC16_USB
CRC16_MODBUS
CRC16_CCITT
CRC16_CCITT_FALSE
CRC16_X25
CRC16_XMODEM

还有其他种类的crc校验

网友A(2025-10-09):
CRC-8校验码长度较短,通常只有 8 位,适用于数据传输量较小的场景

网友B:
在一些简单的电子设备内部通信中,CRC-8用于快速检测数据的传输是否正确

网友C:
CRC-16/IBM:多项式为 0x8005(反转后为 0xA001),初始值为 0xFFFF。常用于工业控制领域的 Modbus 通信协议等,可提供中等程度的校验精度和安全性

网友D:
CRC-16/CCITT的多项式是 0x1021,初始值一般为 0xFFFF。主要应用于通信领域,如 Modem、ISDN、X.25 等协议中的数据校验

网友E:
CRC-16校验码长度较长,为 16 位,相比 CRC-8 能提供更高的校验精度和安全性,能够检测出更多的错误类型,适合对数据准确性要求较高的通信和存储场景

网友F:
在工业自动化系统中,各种传感器采集的数据通过总线传输到控制器时,会使用 CRC-16 进行校验,确保数据在传输过程中没有被篡改或损坏

网友G:
利用 CRC 技术来验证数据的传输和存储的完整性。

网友H:
CRC-32具有极高的校验精度和安全性,校验码长度达到 32 位,广泛应用于对数据完整性要求非常高的场景

网友I:
在互联网数据传输中,文件下载工具通常会计算文件的 CRC-32 值并与服务器端提供的数值进行比对,以确保文件在下载过程中没有出现错误

网友J:
CRC-CCITT适用于通信领域,如 Modem、ISDN、X.25 等协议中的数据校验

网友K:
CRC-USB专门用于 USB 接口,像 USB 1.1、USB 2.0 等协议都采用了此算法来进行数据校验,保障了 USB 设备之间数据传输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网友L:
CRC校验还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