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Sleep模式与DeepSleep 模式

楼主(2024-08-20):
●Sleep 模式
在 Sleep 模式下,CPU 停止运行,所有外设保持工作,并且可以在发生中断或事件的时候唤醒 CPU。
●DeepSleep 模式
DeepSleep用于实现最低功耗,CPU停止运行,高速时钟模块(HSE、HSIOSC)自动关闭,低速时钟(LSE、LSI、RC10K、RC150K)保持原状态不变。当发生外部复位,或 IWDT 复位,或部分外设中断发生,或 RTC 事件发生时,芯片退出 DeepSleep 模式。

合理选择Sleep或DeepSleep模式,可根据应用场景平衡功耗与性能需求

网友A(2025-10-10):
深度睡眠模式功耗更低

网友B:
Sleep模式CPU停止运行,但所有外设不受影响,仍可正常工作

网友C:
Sleep模式下,主系统时钟继续运行,未被关闭

网友D:
Sleep模式可通过外设中断快速唤醒CPU返回运行模式

网友E:
普通的休眠模式适用于需要快速响应和频繁唤醒的设备,例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

网友F:
深度睡眠模式支持通过中断唤醒,但由于关闭了更多系统组件,恢复时间相对较长

网友G:
深度休眠功耗极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显著延长设备的待机时间

网友H:
如果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执行WFI进入休眠,则需要更高优先级的中断才能唤醒CPU

网友I:
设置SLEEPONEXIT标志后,MCU可在退出最低优先级中断服务程序时自动进入指定模式,无需显式调用WFI

网友J:
建议在准备进入休眠前处理完所有中断请求并清除标志

网友K:
若需在DeepSleep模式下运行RTC等功能,必须将其时钟源设置为LSI或LSE

网友L:
DeepSleep模式似乎是为极端节能设计的,除了一些低速时钟外,几乎所有功能都关闭了

网友M:
DeepSleep模式似乎是为了省电而设计的,CPU和高速时钟模块都停止了,但低速时钟还在工作,这样是不是意味着恢复工作会慢一些?

网友N:
DeepSleep模式似乎更适合于完全省电的场景,所有高速时钟模块都会关闭,这在电池供电的设备中尤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