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资料] FLASH 存储器4级读保护等级设置

楼主(2024-08-20):
‒ LEVEL0
无读保护,可通过 SWD 或者 ISP 方式对 FLASH 进行读取操作。

‒ LEVEL1
FLASH 读保护,不可通过 SWD 或 ISP 方式读取。可通过 ISP 或者 SWD 接口降低保护等级到LEVEL0,降级后 FLASH 处于整片擦除状态。

‒ LEVEL2
FLASH 读保护,不可通过 SWD 或 ISP 方式读取。可通过 ISP 接口降低保护等级到 LEVEL0,降级后FLASH 处于整片擦除状态。

‒ LEVEL3
FLASH 读保护,不可通过 SWD 或 ISP 方式读取。不支持任何方式的保护等级降级。

网友A(2025-09-04):
FLASH存储器的4级读保护等级设置是通过修改“选项字节”中的RDP位来实现的

网友B:
LEVEL 0为默认状态,无任何读保护限制。可通过SWD/JTAG调试接口、ISP工具或直接运行程序访问整个Flash内存和备份SRAM

网友C:
Level0在开发调试阶段,允许自由读写所有存储区域

网友D:
LEVEL 1禁止通过外部工具(如调试器、下载器)或从内部SRAM启动时访问Flash及备份SRAM,但允许芯片自身从Flash启动时正常读写

网友E:
LEVEL 1可通过ISP/SWD将保护等级降回LEVEL 0,但会触发全片擦除操作,导致原数据丢失

网友F:
LEVEL1可用于防止非授权读取固件代码,同时保留现场升级能力

网友G:
LEVEL 2相比LEVEL 1,进一步禁止从SRAM启动和JTAG调试功能,仅支持从Flash自举时的合法访问

网友H:
LEVEL 2一旦设置后无法通过常规手段降级,需预留IAP后门程序进行固件更新

网友I:
LEVEL 3适用于需要绝对安全的场合,如金融加密设备,通常需配合专用密钥或物理熔断机制才能解锁

网友J:
对于大多数应用,LEVEL 1或LEVEL 2已足够满足需求。LEVEL 3因不可逆特性,仅推荐用于一次性编程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