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SWD 引脚注意事项

楼主(2024-08-20):
1. 加密等级可通过 ISP 通信方式进行设定;
2. 芯片上电后 SWDIO 和 SWCLK 均默认为内部上拉,用户可不用外接上拉电阻;
3. 当芯片加密等级设定为 2 时,SWD 功能被禁止,只能通过 ISP 方式烧录;
4. 当芯片加密等级设定为 3 时,SWD 功能及 ISP 功能均被禁止,芯片无法再次烧录新程序。

网友A(2025-09-06):
SWDIO和SWCLK需外接上拉电阻,容差≤5%,以增强信号驱动能力并减少浮空状态导致的误触发

网友B:
若未正确配置上下拉电阻,可能导致信号不稳定,出现“Target Not Responding”错误或通信中断

网友C:
避免高速信号反射;采用差分对布线,间距≥100mil以降低串扰

网友D:
靠近芯片端串联30-100Ω电阻,抑制EMI干扰

网友E:
在SWD接口附近添加100nF电容,滤除电源噪声,确保供电稳定

网友F:
避免在启动代码中过早占用SWD引脚

网友G:
慎用芯片内部的熔丝位禁用SWD接口,否则将永久丧失调试能力

网友H:
进入休眠模式前关闭非必要外设时钟,但保留SWD唤醒功能

网友I:
根据工作负载动态调节VCC电压,结合时钟门控技术降低待机功耗

网友J:
确认调试器已连接后再执行用户代码中的引脚配置

网友K(2025-10-10):
SWD 引脚注意事项很不错的

网友L(2025-12-06):
若单片机启用了读保护或写保护,需先解除保护才能通过SWD下载程序。

网友M:
在代码中保留SWD功能,或设计“调试触发机制”

网友:
避免在启动代码中过早复用 SWD 引脚

网友N:
一旦 SWD 被禁用且无备用调试手段,可能“锁死”芯片。

网友O:
上电不配、走线要短、上拉必备、复用谨慎、留有后路。

网友P:
ST-Link、J-Link、DAP-Link 均支持标准 SWD 协议。

网友Q:
如果需要在程序中禁用SWD接口,可以通过配置寄存器来实现,但这样做会导致无法通过SWD进行调试。

网友O:
若风筒方案中需将这两个引脚作为普通 IO 口,需在代码中通过寄存器配置解除 SWD 复用

网友R:
使用SWD调试接口时,必须注意目标板供电匹配、信号上拉/下拉配置、加密状态影响以及引脚复用后导致调试失效的风险

网友S:
系统时钟稳定后再进入调试模式,避免时钟未初始化导致调试失败。

网友R:
建议外接 10KΩ 上拉电阻至 VDD,保证空闲状态为高电平,避免信号漂移;禁止接下拉电阻,否则会导致调试器无法识别目标芯片。

网友T:
SWDIO和SWCLK信号线的长度适中,避免过长的信号线导致信号衰减或干扰。

网友U:
SWD引脚可以复用为普通GPIO引脚。如果不需要调试功能,可以通过配置寄存器将这些引脚复用为GPIO。

网友V:
引脚定义:
SWDIO:双向数据线,用于数据传输。
SWCLK:时钟线,用于同步数据传输。
VCC:目标板电源,用于供电。
GND:地线,用于参考电位。

网友W:
通用 CMSIS-DAP 调试器

网友X:
可增加TVS二极管或磁珠滤除高频噪声

网友Y:
在 SWDIO 和 SWCLK 线上添加 4.7kΩ ~ 10kΩ 上拉电阻 至 VDD,提高信号完整性

网友Z:
ESD 与过流保护

网友AA:
SWD(Serial Wire Debug)引脚连接时,要确保正确对齐,避免短路和氧化,同时确保电路板布线合理,防止信号干扰。

网友AB:
SWD 仅需两根信号线

网友W:
调试接口通常暴露在设备外壳外,需加ESD防护器件

网友AC:
检查是否存在未处理的异常或中断冲突。

网友AD:
SWD最少需要4根线——SWDIO、SWCLK、GND、VCC

网友AE:
加电容在SWD接口可降低电源干扰,保持稳定供电。

网友AF:
若SWD引脚与其他功能复用,需在软件中配置为SWD模式,并确保调试时未被其他功能占用。

网友M:
瞬间产生浪涌电流,损坏单片机 SWD 模块或调试器接口。

网友AG:
严禁在目标板或调试器通电状态下插拔 SWD 连接线

网友AH:
SWD信号线应尽量短,避免长距离走线引入噪声。

网友AI:
保留SWD功能,确保调试顺利进行;设计调试触发机制,实现调试时根据特定条件自动启动。

网友X:
若调试时出现 “无法连接目标芯片”,可检查 nRST 引脚是否正常:建议外接 10KΩ 上拉电阻至 VDD,确保单片机上电后能正常复位;调试软件中选择 “复位后连接” 模式,提升连接成功率。

网友AG:
程序误操作可能导致SWD接口被禁用,此时需通过硬件复位或Bootloader恢复

网友AJ:
当芯片加密等级设定为 2 时,SWD 功能被禁止,只能通过 ISP 方式烧录

网友AK:
启动时留SWD引脚空闲,防止与调试工具冲突。

网友AL:
代码要确保SWD功能开启,或者设置一个调试启动点,这样调试时可以自动触发。

网友AM:
SWD引脚连接时注意防静电和信号完整性,别弄错了。

网友AN:
启动代码应避免早期重复使用SWD引脚,确保稳定性和后续功能正常。

网友AO:
差分线不必非得,但要避开噪音干扰。

网友AP:
休眠前断电不用的外设,SWD保留,方便调试唤醒。

网友AQ:
根据加密等级需要,可以通过ISP编程接口或通信协议来调整设定。

网友AR:
SWD 引脚注意事项

网友AS:
芯片加密等级设为2时,可以重新允许SWD功能吗?

网友AT:
想禁用SWD接口简单改下寄存器值,可这样你就不能用SWD调试了哦。

网友AU:
ISP通信方式可以设定加密等级,这对于保护芯片安全至关重要

网友AA:
禁用内部熔丝位SWD接口可能导致无法恢复调试功能,请谨慎操作。

网友AV(2026-01-05):
配置引脚为普通IO,要在代码中设置寄存器,使SWD功能关闭,实现引脚复用。

网友AW:
如果SWD被禁用且没有其他调试方式,芯片可能会陷入无法解救的状态。得确保有备用调试方法。

网友AX:
确保SWDIO和SWCLK线长度适中,防止信号衰减和干扰,维持通信稳定。

网友AY:
通过调整供电电压和时钟控制,实现动态功耗管理,适应负载变化,减少待机能耗。

网友AZ:
确保安全,不要在通电时操作,避免损坏。

网友BA:
浪涌电流能损毁单片机等组件,要确保电源稳定。

网友BB:
电源稳定、接线简短、使用上拉电阻、避免资源浪费、确保安全备份。

网友BC:
确保所有中断和异常都被妥善处理,没有冲突,这样单片机才能稳定运行。

网友AL:
装上TVS二极管或磁珠能帮助减少电机控制电路中的高频干扰。

网友BD:
如果加密等级设为2,那就只能用ISP烧录了,SWD就不行了。

网友BE:
启动时不要使用SWD脚,以防调试器无法连接。

网友BF:
差分线可选,但要远离干扰源,确保信号稳定。

网友AO:
禁用SWD接口需设置特定寄存器,但会失去调试功能。

网友AL(2026-02-04):
保留SWD功能或设置调试触发,便于程序调试和实时监控。

网友BG:
在电路中加入TVS二极管或磁珠能有效抑制高频干扰,保护电路稳定。

网友BH:
启动代码中不要急复用SWD和引脚,先让它们稳定工作。

网友BE:
电容能平滑电流,减少电源波动,让SWD接口供电更稳。

网友AV:
Swd引脚要确保正确焊接和连接,防止短路或虚焊,影响通信质量。

网友BI:
浪涌电流可能损坏单片机及外围设备,需加强电源滤波和瞬态保护。

网友BJ:
芯片上电后 SWDIO 和 SWCLK 均默认为内部上拉,用户可不用外接上拉电阻

网友K:
下载调试口还是需要进行预留的

网友AE:
差分线不必刻意走,但要避开干扰。

网友AT:
确保单片机中没有未处理的异常或中断,这可能会导致系统不稳定。检查中断优先级设置,确保不会发生冲突。

网友BK:
感谢分享!我注意到SWDIO和SWCLK默认有内部上拉,这简化了硬件设计。

网友AR:
加密等级可通过 ISP 通信方式进行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