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RGT6的USB中断无法进入

楼主(2024-08-20):
GD32F103RGT6的USB中断无法进入,上电后USB设备无法被PC识别,已安装驱动。移植官方的USBD CDC例程,通过usb抓包工具,在SOF包之后设备没有回复主机任何信息,调试模式下发现无法进入断点usb中断,请问如何能够进入USB中断。 main初始化配置如下,系统时钟设置为96M,使用外部晶振8M,USB上拉引脚修改为PC4,
    rcu_config();

    /* GPIO configuration */
    gpio_config();

    /* USB device configuration */
    usbd_init(&usbd_cdc, &cdc_desc, &cdc_class);

    /* NVIC configuration */
    nvic_config();

    /* enabled USB pull-up */
    usbd_connect(&usbd_cdc);

    while (USBD_CONFIGURED != usbd_cdc.cur_status) {
        /* wait for standard USB enumeration is finished */
    }

楼主:


网友A:
感觉国产芯片还是一堆问题啊,但是个人觉得中断肯定是能进的,但是工程师不知道怎么用,问题就是参考例子太少,浪费了很多调试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