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莫名其妙的跳闸

楼主(2024-08-20):
我妈那边下大雨,屋里突然就跳闸了,后来也没查出来到底是哪里的原因,让我感到不够安全。能否这样:在总的安保开关后面接几个小的安保开关,这样就能缩小排查范围。

若遇雷电自动脱钩断电保护,说明防雷漏保功能杠杠哒,只需再度手动合闸上电即可恢复正常供电了!
打雷了吗?有些漏保器可是带有防雷保护功能的!感应到雷电强电场就会自动脱钩断电保护!
xch
漏电保护的跳了?

网友A:
跳闸了说明很安全啊,可能只是有短暂的短路,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常见的

网友B:
我们家的电闸都是分区域的控制的,应该可以在总闸后接分闸,缩小排查范围吧

网友C: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DsgO6s_U0KKXcVC9vO.

用这东东逐个排摸.

emm 感觉这个应该可能智商税产品

网友D:
完全可以。

网友E:
有时候是感应雷或者短暂浪涌脉冲导致跳的不用太过担心,继续观察就可以了

网友F:
拉掉所有分支空开或者漏保,然后逐个送电,送到那个跳闸就着重排查这一路,下雨多是漏电。

网友G:
应该是漏电状态但不严重  雨水电阻小电流就大就跳匝

网友H:
打雷了吗?打雷了吗?打雷了吗?打雷了吗?有些漏保器可是带有防雷保护功能的!感应到雷电强电场就会自动脱钩断电保护!

网友H:
若遇雷电自动脱钩断电保护,说明防雷漏保功能杠杠哒,只需再度手动合闸上电即可恢复正常供电了!

网友I:
跳闸我觉得是安全啊,说明机制能触发,但是要看下原因,不是因为器件本身老化误触发,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打雷了吗?打雷了吗?打雷了吗?打雷了吗?有些漏保器可是带有防雷保护功能的!感应到雷电强电场就会自动脱 ...

我选用的款式也有此功能

网友H:
引用 网友J:
我选用的款式也有此功能

尽可能优选带有防雷功能的漏保开关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尽可能优选带有防雷功能的漏保开关

天雷不可预测,安全防护极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