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NUC126x系列的LLSI,单个IO,最多可以驱动多少2812灯珠?

楼主(2024-08-20):
请问NUC126x系列的LLSI,单个IO,最多可以驱动多少2812灯珠?

网友A:
这个不是2812灯珠自己决定的吗?理论上限1024个,和单片机没啥关系呢

网友B:
建议查阅NUC126x系列产品的官方数据手册

网友C:
关于NUC126x系列的LLSI接口单个IO最多可以驱动多少WS2812灯珠的问题,直接给出确切的数字可能较为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