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EVAL-STWINKT1B测评】3.RS485传输数据

楼主(2024-08-22):
#申请原创# #申请开发板#这次试着驱动一下RS485
1.RS485介绍RS485是一种串行通信标准,主要用于工业领域的数据传输。它通过差分信号传输,具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和较远的传输距离(可达3000米),支持多达128个设备连接。与RS232相比,RS485在传输速率、距离和抗干扰性方面表现更优,适用于工业自动化和数据采集系统。本项目直接运用RS485来传输传感器输出的数据。
2.资料查找
按照官方的原理图,在usart2上链接了一片STR485作为收发芯片,所有数据只需要通过串口传输即可;
另外DE/RE负责控制收发,需要接收/发送完成之后翻转IO电平,来改变接收/发送状态。

3.初始化设置:
在配置完USART之后需要在Hardware Flow Control里使能RTS,以控制收发
其他配置不变,115200,8+1,无校验

4.代码修改
对比前一篇文章,只需要将传感器的数据传输部分由虚拟VCOM改为USART2即可:
  while (1) {
    uint8_t reg;
    /* Read output only if new xl value is available */
    iis3dwb_xl_flag_data_ready_get(&dev_ctx, ®);

    if (reg) {
      /* Read acceleration field data */
      memset(data_raw_acceleration, 0x00, 3 * sizeof(int16_t));
      iis3dwb_acceleration_raw_get(&dev_ctx, data_raw_acceleration);
      acceleration_mg[0] =
        iis3dwb_from_fs2g_to_mg(data_raw_acceleration[0]);
      acceleration_mg[1] =
        iis3dwb_from_fs2g_to_mg(data_raw_acceleration[1]);
      acceleration_mg[2] =
        iis3dwb_from_fs2g_to_mg(data_raw_acceleration[2]);
      //sprintf((char *)tx_buffer,"Acceleration [mg]:%4.2f\t%4.2f\t%4.2f\r\n",acceleration_mg[0], acceleration_mg[1], acceleration_mg[2]);
      //tx_com(tx_buffer, strlen((char const *)tx_buffer));
      //HAL_Delay (100);
      HAL_UART_Transmit(&huart2, (uint8_t*)data_raw_acceleration,5,100 );
    }

  }

5.结果展示:链接485工具到电脑
能够正常收发数据,但是还有些小BUG

网友A:
你提到的 STR485 是一个 RS485 收发芯片,通常用于将 UART 信号转换为 RS485 差分信号。你的配置说明中提到:

DE/RE 控制:用于控制 RS485 模块的发送和接收模式。
RTS 流控制:使能 RTS 以控制 RS485 收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提到的 STR485 是一个 RS485 收发芯片,通常用于将 UART 信号转换为 RS485 差分信号。你的配置说明中提到 ...

我不知道表达的是否正确,详细可以看给出的原理图
原理图是用USART2的RTS接的DE/RE,我的理解是用STM32的硬件RTS流控制来控制DE/RE。

“RTS (Require ToSend,发送请求)为输出信号,用于指示本设备准备好可接收数据,低电平有效,低电平说明本设备可以接收数据。”我理解的是用RTS的收/发结束之后自动翻转,以起到RS485的收发作用。

若还有不合适的地方请指出,谢谢

网友B:
可以硬件收发方向控制

网友C:
我习惯IO控制使能信号,灵活

网友D:
接收做了?我的接收中断进不了

网友E:
RS485是一种串行通信标准,主要用于工业领域的数据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