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小华L130串口通讯的基本配置包括哪些参数?

楼主(2024-08-21):
小华L130串口通讯的基本配置参数通常包括波特率(Baud Rate)、数据位(Data Bits)、停止位(Stop Bits)和校验位(Parity Bits)。其中,

波特率:定义了每秒传输的比特数,常见的波特率有9600、19200、38400、57600、115200等。
数据位:表示每个数据字节中的有效位数,通常为5到9位,但在大多数应用中,数据位被设置为8位。
停止位:用于标记数据包的结束,通常设置为1位或2位。
校验位:用于错误检测,常见的校验方式有偶校验(Even Parity)、奇校验(Odd Parity)和无校验(None)。

网友A:
波特率是指每秒钟传输的比特数,用于确定数据传输的速度。常见值:9600、19200、38400、57600、115200 等

网友B:
数据位是指每个字节中实际传输的数据位数。常见值:5、6、7、8。通常使用8位数据位

网友C:
停止位用于标识一个字节的结束。常见值:1、1.5、2。通常使用1位停止位

网友D:
校验位:定义:校验位用于检测数据传输中的错误。常见值:无校验(None):不使用校验位。奇校验(Odd):确保数据位和校验位的1的总数为奇数。偶校验(Even):确保数据位和校验位的1的总数为偶数。标记校验(Mark):校验位始终为1。空格校验(Space):校验位始终为0。

网友E:
流控制用于管理数据传输的速率,防止数据丢失。无流控制(None):不使用流控制。硬件流控制(RTS/CTS):使用硬件信号(如RTS和CTS)进行流控制。软件流控制(XON/XOFF):使用软件命令(如XON和XOFF)进行流控制

网友F:
通常可以使用串口调试工具(如SecureCRT、Putty等)或设备自带的配置软件来设置这些参数

网友G:
串口就默认使用官方的例程就好了

网友H:
这种基本都是IO的配置,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这种

网友I:
一般需要配置波特率和数据停止位这种,就是常默认的那种

网友J:
正常是配置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流控制和校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