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如何进行小华L130的串口初始化编程?

楼主(2024-08-21):
进行小华L130的串口初始化编程,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步骤(以某假设的API为例):
  • 配置GPIO引脚:将用于串口通信的TX(发送)和RX(接收)引脚配置为相应的功能模式。例如,在21ic电子技术开**坛(爱奇新星)提供的示例代码中,通过Gpio_Init和Gpio_SetAfMode函数配置了PA09为UART0_TX,PA10为UART0_RX。
  • 配置串口参数:设置串口的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等参数。例如,使用stc_uart_cfg_t结构体来配置这些参数,并通过Uart_Init函数将配置应用到串口。
  • 使能串口中断(如果需要):如果需要在接收到数据时产生中断,可以通过调用相应的函数(如Uart_EnableIrq)来使能串口接收中断。
  • 清除接收/发送状态:在启动串口通信之前,可能需要清除之前的接收/发送状态,以确保通信的顺利进行。

网友A:
串口初始化可以使用官方的例程就好了

网友B:
这个得看你的需求啊,串口波特率,停止位这种都是要跟你的需求进行配置的

网友C:
你是哪里不会配置吗?

网友D:
我觉得串口这个比较简单,而且可以使用串口中断这种

网友E:
一般是需要参考官方例程如何配置,然后自己改改就好了

网友F:
初始化挺简单的啊,就波特率等一些基础参数配置好就行

网友G:
清除状态和标记这种需要注意,需要配置好中断这种

网友H:
反正初始化要注意中断和优先级就行

网友I:
一般来说初始化比较简单,直接复制demo就行

网友J:
话说,小华是不是还没有可视化配置工具?其实要是有这种工具,初始化更简单

网友K:
在启动串口通信之前,可能需要清除之前的接收/发送状态,以确保通信的顺利进行。这一点确实很重要。

网友L(2024-09-30):
并通过Uart_Init函数将配置应用到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