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小华L130串口通信的波特率范围

楼主(2024-08-20):
小华L130串口通信的波特率范围取决于具体的硬件设计和固件支持。一般来说,串口通信的波特率可以从非常低的速率(如几十波特)到非常高的速率(如数兆波特)不等。然而,在实际应用中,常见的波特率范围通常在9600到115200之间。如果需要使用更高的波特率,可能需要考虑系统的时钟配置和信号处理能力。

网友A:
通信速率主要取决于通信距离,板上短距离通信可以达到较高的通信速率。

网友B(2024-12-31):
波特率与微控制器的时钟频率密切相关,通常通过微控制器的串口时钟源和波特率生成器来配置波特率。

网友B:
常见波特率:如 9600、19200、38400、57600、115200 波特等,这些通常是开发过程中最常见的设置。

网友C:
常用的应该都满足:到115200位置

网友D:
距离要短,速度可以更高

网友E(2025-04-30):
串口通信的波特率范围确实主要取决于硬件设计和固件的实现。

网友E:
串口的波特率设定与系统时钟、串口硬件本身的支持能力以及传输信号的质如线长、噪声等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