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XYZmodem协议区别

楼主(2024-08-20):
# 协议的区别

## XModem

XModem的传输数据单位是信息包,XModem传输的信息包格式是:

| 帧头 | 包序号 | 序号取反 | 文件大小    | 校验位    |
| ---- | ------ | -------- | ----------- | --------- |
| SOH  | 0x01   | 0xFF     | Data[0-127] | Check Sum |

* 一个信息包包含一个标题开始字符SOH、 一个单字节包序号、 一个包序号的补码、128个字节数据和一个单字节的校验和。他把数据划分成128个字符的"小包"进行发送,每发送一个"小包",都要检验是否正确。如果发现错误,就再重新发送,直到整个文件传输完毕。

  ![]()00

* 接送方发送完NAK以后,就会等待发送方的SOH。一收到SOH字符,接收方就进入等待数据包剩余131个字符的状态。当接收方收到EOT字符后,它发送ACK并推出XModem协议传输。

* 由于每个信息包直邮128字节所以,效率不高,且控制字符没有得到协议保护。

## YModem

* 它是由XModem演变而来的,相对于XModem在效率上和可靠性上有了很大的改进。它信息报中的数据段可以达到1024个,采用CRC校验后,可靠性得到提高。并且它可以在一次传说中发送或接收多个文件。下面是第一个数据包,它包含了文件名和文件长度。

| 帧头 | 包序号 | 序号取反 |       文件名  文件大小        | 填充区 | 校验  |
| :--: | :----: | :------: | :---------------------------: | :----: | ----- |
| SOH  |  0x00  |   0xFF   | filename+0x00   filesize+0x00 |  0x00  | CRC16 |

* 在数据传输中,我们还有数据包。

|   帧头    | 包序号 | 序号取反 |      数据       | 填充区 | 校验  |
| :-------: | :----: | :------: | :-------------: | :----: | ----- |
| SOH / STX |  0x01  |   0xFF   | 128或者1024字节 |  0x00  | CRC16 |

<img src="https://img-blog.csdnimg.cn/20200707233230137.png?x-oss-process=image/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FxXzQxOTU5Mjg4,size_16,color_FFFFFF,t_70" style="zoom: 33%;" />

* 在这个协议中,需要先由接收方发送字母C,启动YModem协议进行准备接收文件,然后发送方发送的第一个128字节的数据,包含了传文件的文件名和文件长度。包的序号为0,文件名和文件长度由一个NULL字符(值为0的字符)隔开,文件长度值后面跟随一个空格数据包的其余部分由NULL字符填充。

* 第二个数据包可以发送SOH或者STX,如果是STX开头,表示数据部分长度为1024字节。通过发送较长的数据包,YModem可以充分利用数据连接,减少应答次数。

## ZModem

ZModem并不是从XModem或者YModem演变而来的,他是一个全新的协议,流式协议。它不再以"包"来分割发送数据,而是按照连续的数据流进行处理,并把错误校验码遍布文件的始终。接收方对整个文件做校验,如果发生错误,它只要求将出错的部分重新发送。

ZModem协议将发送器和接收器之间传递的所有信息都包含在帧中。每个帧有两个组件:报头、数据子包、帧以包头开始,并带有至多4个字节的信息。

数据子包可以有选择地跟随一个报头。每个数据子包可以包含至多1024个字节的数据,其后跟随一个CRC值用于校验。

```
[报头类型字节]  [帧类型字节]  [四个数据字节]  [报头CRC]  [数据子包]  [数据子包结束字符]  [CRC]
```

ZModem协议相对于XModem和YModem两种协议效率高、传输速度快。但是,ZModem协议相对于其他文件传输协议过于复杂,实现起来有难度。

网友A:
XYZmodem协议主要是用于在计算机之间通过串行通信传输文件的文件传输协议

网友B:
XModem、YModem和ZModem是三种流行的文件传输协议,它们在串行通信中用于在主机和远程系统之间传输数据文件。

网友C:
ZModem协议支持传输文件名和属性,而XModem和YModem不支持。

网友D:
XModem是最基础的协议,适用于简单的数据传输需求。

网友E:
只用过YModem协议,ZModem就没有用过了。

网友F:
XModem的效率相对较低,因为每次传输一个128字节的数据包都需要确认。这一机制在延时比较长的场合会导致性能显著下降。

网友G:
XModem 是一种相对简单的文件传输协议,传输效率较低。它以 128 字节为一个数据块进行传输,并且在每个数据块传输后都需要等待接收方的确认。如果数据块传输错误,需要重新发送该数据块。这种逐块确认的方式导致传输速度较慢,特别是在传输较大文件时,耗时较长。

网友C:
YModem 相对于 XModem 有了一些改进,提高了传输效率。它可以一次传输多个数据块,然后等待接收方的确认,减少了确认等待的时间。此外,YModem 还支持文件名和文件大小的传输,使得文件传输更加方便。

网友:
Zmodem协议在Ymodem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实现了全双工通信和断点续传功能,这使得它在需要高效、可靠传输的场合更为适用。

网友H:
功能较为简单,只支持基本的文件传输功能。不支持文件名和文件大小的传输,也不支持断点续传。在传输过程中,如果出现错误,需要重新开始传输整个文件。

网友I:
YModem 可以让用户在传输文件时看到文件名和文件大小,提高了用户的便利性。

网友J:
相对于XModem,YModem在传输效率和可靠性上有很大改进,因为它可以在一次传输中发送或接收多个文件。

网友K:
ZModem通过全双工通信和连续数据流的方式进一步提高了效率,仅对损坏的数据块进行重发,而不是对每个数据块都进行确认,从而大大减少了通信量。

网友L:
YModem在XModem的基础上增加了数据块大小和更可靠的校验和,提高了传输效率。

网友M:
ZModem协议的传输效率最高,因为它可以自动处理错误检测和重传,同时支持更大的数据块传输。

网友N:
XModem、YModem和ZModem是三种串行通信中常用的文件传输协议。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数据包的大小、传输效率和错误处理机制。

网友O:
ZMODEM 具有最高的传输效率,尤其适用于高速通信线路和大文件传输。

网友P:
Ymodem协议在Xmodem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主要提高了数据传输的效率和稳定性,支持更大的数据块和更可靠的错误检测机制。

网友Q:
ZModem则进一步改进了数据块大小和错误处理机制,提供了最高的传输效率和可靠性,适用于需要高吞吐量和自动错误纠正的环境。

网友C:
ZModem支持流式协议,不再以包来分割发送数据。

网友R:
XModem协议的传输效率相对较低。

网友S:
相比 XMODEM,YMODEM 的传输效率更高,更适合于较高质量的通信线路。

网友T:
XMODEM 是最早出现的文件传输协议之一,它以简单的校验和方式进行错误检测,每次传输一个数据块。

网友U:
XModem适用于对传输效率要求不高、线路质量较差的环境,例如老旧的电话线路。
YModem适合需要较高效率和可靠性的场合,如批处理文件传输。
ZModem则最适合高效的现代通信环境,特别是需要低延时和高吞吐量的应用,例如在宽带网络条件下的文件传输。

网友V:
ZMODEM 是 XMODEM 和 YMODEM 的进一步改进,采用了更先进的压缩算法和滑动窗口协议,支持断点续传和文件列表传输。

网友W:
ZModem通常是最佳选择;而对于资源受限或对成本敏感的场景,XModem或YModem可能更为合适。

网友X:
XMODEM 最简单,适用于低速和不稳定线路;YMODEM 提高了传输效率,适用于较高质量的线路;而 ZMODEM 则提供了最高的传输效率和最丰富的功能,适用于高速和稳定的通信环境。

网友Y:
ZModem 是三种协议中传输效率最高的。它采用了流控制和数据压缩技术,可以在传输过程中动态调整数据块的大小,适应不同的通信环境。ZModem 还支持断点续传功能,即在传输中断后可以从上次中断的位置继续传输,而无需重新开始。

网友Z:
YModem协议提供了更复杂的错误检测机制(如CRC校验)和断点续传功能,确保在传输中断后能够恢复未完成的文件传输。

网友AA:
在使用 ZModem 进行文件传输时,如果传输过程中出现错误,ZModem 可以自动进行错误检测和纠正,或者请求重新发送错误的数据块。如果通信链路中断,重新连接后可以从上次中断的位置继续传输,大大提高了文件传输的效率和可靠性。

网友AB:
XModem使用简单的校验和进行错误检测,适用于对错误率要求不高的场景。
YModem引入了CRC校验,提高了数据传输的可靠性,并能够更有效地检测错误。
ZModem通过在接收方对整个文件进行校验并在发现错误时只重发出错的部分,进一步提升了可靠性,同时降低了不必要的数据传输。

网友AC:
XModem协议使用简单的奇偶校验位进行错误检测,但面对错误率较高的通信环境时,传输的可靠性并不理想。

网友AD:
XModem:XModem是最基础的文件传输协议,它以简单通用而著称,适用于电话线路质量较差的环境。该协议的传输信息单位为包含128字节的“包”,并且使用校验和(Checksum)进行错误检测。
YModem:YModem由XModem演变而来,具有更高的效率和可靠性。它的信息包可以包含1024字节,并采用CRC校验以提高可靠性。另外,YModem支持一次传输多个文件,即批文件传输。
ZModem:ZModem与前两种协议不同,它实现了全双工通信,不需要对每个数据块进行确认。在收到否定应答(NAK)之前,ZModem会持续发送数据;收到NAK后,它会重传之前发送的所有数据块。这种流式协议大幅提高了文件传输的效率。

网友B:
在网络文件传输、远程备份等场景中,ZModem 可以提供高效、可靠的文件传输服务。

网友AE:
XModem是最基本的协议,而YModem和ZModem则是基于XModem的改进版本,它们在传输效率和错误处理机制上都有所提升。

网友AF:
Zmodem支持流协议,不再将数据分成数据包发送。

网友U:
ZModem协议能够自动重传错误的数据块,而XModem和YModem需要人工干预。

网友C:
YMODEM 是 XMODEM 的改进版本,增加了多文件传输和目录结构支持,提高了传输效率。

网友AG:
XModem传输机制:在传输过程中,发送方每发送一个信息包都会等待接收方的确认。如果发生错误,需要重新发送该信息包,直到整个文件传输完毕

网友AH:
YModem协议的启动需要接收方发送字母C,然后发送方发送的第一个128字节的数据包包含了待传文件的文件名和文件长度

网友AI:
YModem是在XModem基础上改进的协议,信息包的数据段从128字节增加到1024字节,并采用CRC校验,大大提高了可靠性

网友AJ:
ZModem实现的是全双工通信,在收到否定应答(NAK)之前会不断地发送文件数据

网友AK(2024-10-06):
Zmodem实现全双工通信,在收到否定应答(nak)之前连续发送文件数据,

网友AL:
XYZmodem协议区别主要在于数据传输方式和效率。XYZmodem是异步调制解调器通信协议,三者传输效率递增,例如Zmodem更为高效且更常用于大型文件传输。

网友AM:
Xmodem是满足简单数据传输需求的最基本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