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求助大佬们看一下我的程序为什么实现不了RS485通信

楼主(2024-08-20):
我这个是STM32F103通过串口2、RSM3485CT发送信息,为什么USB转RS485插上之后电脑收不到我发送的信息啊,求助求助,搞不明白

这是初始化代码:

void Usart_Init(void)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3);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USART2,&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ClearFlag(USART2,USART_FLAG_TC);
    USART_ITConfig(USART2,USART_IT_RXNE,ENABLE);
    USART_Cmd(USART2,ENABLE);
}
这是发送数据的代码:

void RS485_SendData(uint8_t *data, uint16_t len)
{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3);

    for (uint16_t i = 0; i < len; i++)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XE) == 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2, data[i]);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C) == RESET);

}
这是main中的代码:
int main(void)
{
uint8_t txData[] = "Hello RS485!";

Usart_Init();

while (1)
{
    RS485_SendData(txData, sizeof(txData) - 1);
    Delay_ms(2);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3);
}

网友A:
发送的时候应该拉高485的使能吧

网友B:
检查所有连接是否牢固,没有接触不良或短路。

网友C:
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检查USART2的TX引脚是否有信号输出,并且该信号是否与预期的RS485信号相匹配

网友D:
RS485收发器的发送和接收使能是不是弄反了

网友E(2024-10-09):
你使用的是PB3啊,所以需要关闭jtag估计才行

网友F:
这个使能IO是不是有问题呢?

网友G:
一般情况你可以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波形试试

网友H:
可能是需要关闭jtag才行,不然不行

网友I:
你这个发送485是不是高电平发送啊?

网友J:
你测测你的使能IO是不是没生效?

网友K:
直接使用全双工的485不用使能端多好啊

网友L:
这种还得看你电路和485芯片的使能操作的

网友M:
估计是你的IO没对,一般发送是高,接受是低电平吧

网友N:
不记得了,你这种定是使能错了,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O:
485是有问题吗

网友P(2024-12-31):
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Q:
使用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检查串口2的TX引脚是否有信号输出,并且该信号是否与预期的RS485信号相匹配。

网友R:
电脑端串口软件配置是否有问题

网友S:
检查RS485总线上的信号质量有没有信号反射或衰减导致的通信问题。

网友B:
检查RSM3485CT的A和B引脚是否正确连接到RS485总线上,且总线的终端电阻(通常为120Ω)是否正确安装。

网友T:
检查串口2的硬件流控制是否已禁用,因为RS485通信通常不使用硬件流控制。

网友U:
你这个问题大了,首先需要设置为发送模式,485的DE引脚需要控制,才能将数据发送出去

网友V:
检查转换器的驱动程序是否已正确安装,并且与操作系统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