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IAR无法跳转定义,系统库文件文件名后有[RO]

楼主(2024-08-20):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RO是不是代表只读啊?

网友B:
建议看看你的文件权限吧,不然不会这样

网友C:
在使用IAR Embedded Workbench进行开发时,如果你遇到无法跳转到定义(Go to Definition)的问题,并且系统库文件名后有[RO]标记,这通常意味着这还是只读文件:[RO]表示文件是只读的(Read-Only)。这可能是由于文件权限设置或者文件存储在只读介质上。

网友D:
系统库文件通常是预编译的二进制文件,不包含源代码。因此,IDE无法跳转到这些文件的定义,因为它们不包含可读的源代码。

网友E:
如果你使用的是较旧的IAR版本,尝试更新到最新版本,可能已经修复了相关的问题。

网友F:
尝试重新导入工程,有时候重新导入可以解决一些配置问题。

网友G:
可能是IAR的配置问题,导致IDE无法正确解析和跳转到定义。

网友H:
如果可能,使用包含源代码的库文件。这样,IDE可以跳转到源代码中的定义。

网友I:
建议保证IAR的工程设置正确,包括包含路径、库路径等。检查工程选项中的“Library Configuration”和“Linker”设置,确保所有必要的库文件都被正确包含。